[硬件] 西数1T抢救计划

楼主(2024-01-23):
手头有个西数1T的绿盘

正常使用,因为SATA电源线接触不良(估计12V)
出现待机状态下硬盘占用100%,有时候掉盘
反复折腾,开机状态下反复插拔电源数据线,拍打硬盘
格式化一半掉盘
连续几周时间用各种硬盘修复软件修复
放电瓶车上下班来回颠簸半个月,扔东扔西垫桌脚
这几天有空了,拿出来低级格式化,没想到居然修复了,状态良好,哈哈
又省了一大笔钱

网友A:
这是啥软件,求科普。

网友:
又省了一大笔钱

网友B:
没好,绝对没几下又坏

楼主:
只可惜了那些上岸的小姐姐,
资源没了
青春不再
等等,
你难道不打算问问我怎么发现是sata12V接触不良的么
因为后来我在那个硬盘位置又装了个西数1T的
第一周速度杠杠的,我在电影港下了好多电影
结果没来得及看,盘又是占用100%,又掉盘
拿到别的机器上一试,嘿,盘是好的

网友C:
都这样,还敢用

网友D:
这操作,属于暴力修复?

网友E:
要么是电源插座接触不良,要么是硬盘电机没油启停位摩擦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好,绝对没几下又坏

何以见得呢?我把电源线换了,把硬盘灌满,几次,全程不掉速,难道只有花钱买新的才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操作,属于暴力修复?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那些吹的神乎其神的硬盘修复软件
牛逼水分比较大,容量大点,扫一扫修复一下都是数天一周计
干脆点,数据不要了,直接闻都死的低级格式化,就像开工地
平整土地,若干年后大楼盖起,百废俱兴,又是一个全新的发展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是电源插座接触不良,要么是硬盘电机没油启停位摩擦力大

那么问题来了,电机加的到底是什么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样,还敢用

无奈,单位网管拿钱不干活,脏活都给我,
我特么一个文职,天天整修电脑,升级固盘,
拆了一柜子机械硬盘,慢慢玩呗

网友:
那你比较幸运。我的5T西数移动硬盘,放家里的抽屉里,总共没用几次。结果那天准备备份资料,开机拷贝了有一晚上,早上就发现不对劲,进度条不走
里面咔哒咔哒的,打盘声音,插拔一次后就不认盘了。上电总是咔哒咔哒的,当时估计是磁头卡住了。也是暴力磕碰了几下。上电脑能识盘,但smart信息显示有硬盘损坏,出现01和c5故障。彻底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呢?我把电源线换了,把硬盘灌满,几次,全程不掉速,难道只有花钱买新的才靠谱么 ...

哈哈,因为硬盘坏起来一般修不好,原来是小姐姐资源,可惜了,话说一T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好,绝对没几下又坏

新年了,说点别人爱听的,欢欢喜喜过大年
坏了就再换一个霍霍

网友:
等待后续使用状况!

网友:
“放电瓶车上下班来回颠簸半个月”,这是修复还是破坏?

网友:
低格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软件,求科普。

软件名称:Diskgenius

网友:
看看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