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开卡指导YS9082HC+PF29F01T2ALCQH1

楼主(2024-01-23):
朋友给了个山星固态硬盘。能使用能格式化,就是全红了。

想消一下红,于是花巨M找来开卡工具,结构无论在win10还是win7下,都显示如图错误,以前之开过优盘,对SSD的设置一无所知,望大神指导一下:

设置界面如图,因为硬盘还能识别使用,但我还是先短接ROM,然后等软件识别后,点自动识别闪存,

然后手动在选择闪存:

经过一番折腾,又出新气象:

最后保存,回到主页,点开始,就弹抱错,有时间的大神抽空帮忙指导一下,要换工具的话,请告知下载地址。

对了,顺便说一下用的转接盒子是斐讯的H1,芯片JMS576,硬盘主板上4个闪存,有3个左下角有个G,应都是假的;

只有一个左下角是圆点,高度颜色也略有差异,我的理解应该是真芯片128G的4CE。

热心坛友提供了新的量产工具,顺利解决问题,原来开500G导致检测红了果然有问题;世纪只能开480G,开500G报坏块太多。

果断改为开480G,完美产出  山星 480G固态,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顺便在也不用看锁定的假假的40度温度了,现在完全根据世纪温度显示,但仍然锁定54度。

谢谢了。

网友A:
cdi有时候显示的是不准的,按照cdi的检测,你这个写入才5TB多点,咋可能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有时候显示的是不准的,按照cdi的检测,你这个写入才5TB多点,咋可能红呢 ...

所以想开一次看看,反正作为影音转存盘,也无所谓,闪存是拆机的跑不掉,但是重开能不红最好了。

应该是山寨盘给的SMART给的数据是错的,重开或许能解决呢,毕竟七彩虹啥的显示是对的,顺便还能去掉固定温度的问题。

网友B:
留邮箱,给你个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邮箱,给你个能开的

先谢谢了。

消息给你邮箱了。

网友:
听说回你帖子9分!

网友:
听说回你帖子9分!试一试

网友(2024-02-27):
热心的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也有个开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个开不了,七彩虹500G的。

网友(2024-06-16):
求你开卡成功的量产工具

网友:
需求同款开卡工具,295543456@qq.com

网友(2025-02-04):
楼主,情况和你一样,同求工具。邮箱:119702688@qq.com

网友:
情况和你一样,同求工具。邮箱:871799631@qq.com

网友(2025-04-26):
手里两块硬盘,也是同样的主控。同求开卡工具,谢谢。55117278@qq.com

网友:
同样的主控路过。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