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430U笔记本开机显示FAN ERROR

楼主(2024-01-23):
一台T430U笔记本,老本子了,当时的经典超极本,i5 3337CPU。本来使用正常,心血来潮清下灰,顺便给风扇加点润滑脂。但是疏忽了静电,清完装机后,开机提示风扇错误自动关机,检查风扇接头没问题,换了风扇还是同样问题,开机时用手转动风扇机子能进系统,但是风扇仍旧不会转。个人觉得,装机时静电导致某个小元件坏了,主板能检测到风扇转速,所以在手动转风扇时能进系统,但是风扇应该供不上电,所以不会转。

请大神指点下,这种情况是哪个元件坏了,是不是要飞线单独给风扇供电。

谢谢

网友:
先拆机,上图片.

网友:
开机时用手转动风扇机子能进系统,说明能骗过检测,估计是风扇没能加电。

网友:
排查风扇供电线路啊

网友:
是个两线的风扇吧,我那个老T43也是用着用着带去公司就无法再开机了,好神奇的毛病都是

网友:
老胳膊老腿的,不要去动,有台think的一体机,有个风扇不转了,按F1还是啥的可以跳过,继续用,也不死机什么的

网友:
按F1还是啥的可以跳过,继续用,也不死机什么的   牛逼的操作

网友A:
你加的润滑脂太粘了导致风扇转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润滑脂太粘了导致风扇转不动吧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楼主换了新的风扇还是这样

网友:
风扇要换了,这通病
也可以拆下风扇,拿出叶片,用轻质油点在风扇轴上,可以续命一年左右
我弄过好多个了

网友(2025-05-29):
静电烧了风扇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