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比较火的感应电笔 拆

楼主(2024-01-23):
红包撸下来1元多

网友A:
这种用电池的试电笔平时放着没事到了关键时候上场了就掉链子没电了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还是表方便,这个要是不经常用的话电池是个问题

网友:
红包也弄个玩玩

网友:
  好像买过一个。但都没有使用过,哈哈

网友:
用电池的就怕电池失效

网友:
复杂场合不适合用

网友:
家里都要备着这么个东西,平时就想着这东西碍事儿,想用的时候就是找不到

网友:
还是习惯了老式的电笔。

网友:
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感应电检测很古老的功能,不知道为啥到最近几年才低价普及。

网友:
这个实用率不高时间久了电池就没电了,急用时没电。还是普通的电笔实用。

网友:
电路能抄出来吗? 看一下能不能仿制一个

网友:
用用可以的,意义不大,隔着线皮可以感应,看四个管子墙里浅埋都感应不出,比以前自制的灵敏度差

网友:
一起的电笔插到插座里面可以充电,这个行吗?

网友:
用电池的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电池的试电笔平时放着没事到了关键时候上场了就掉链子没电了

测试时不亮就当它没有电吧。

以后就是后果自负。

网友:
还是以前氖泡的好用

网友:
平时不用不知道电池会不会自己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