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式日立HIT-MIN-520W功率电锤检修维护

楼主(2024-01-23):
老同事离开福州去深圳,知道我爱折腾捣鼓这些玩意,估计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知道是坏的(人心不去猜想,发文无聊随意说说,没有其他意思)
有个专用的箱子,个人用的电锤就是比做工的好太多了
aa139cff890f4c989b155f84c4700ca5~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9gzysPfcIv7tYz%2FdJ3BlZnMBxbo%3D

01d5a956405842119ac4b56b51fd5107~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52xCWE%2BC1eB1ROFKj6scK1xN%2Fo4%3D

铭牌上有专用编号 Z1C-MH-22
ce9d4db2c37c4f3095c48bebb80a83a0~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tZXxhtku99sXeFu6b69yg%2FvsPX0%3D

这次故障是通电没反应,不工作
6e945e4d07f540dfa0a40f77e856f741~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vlaGMdtDnkc7h%2FeEtxihMgy1yvU%3D

1a48123902724533a49abb4bf9f69f10~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GTrvkVWBpEfk59Y2QGodCcuJpxo%3D

检测输入线,发现这里有被利器割的痕迹,这个线是硅胶外皮线,质量挺好的,换掉可惜,就重新接一下
9fa1661eb5804468808f85af0a42f1a5~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t6NUa%2BeowxNdauo0QM8Z7cBiMNk%3D

ffea03e87bc64ff793bc70cf19083949~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xyERxBrw1MjqGatj8N%2BnYhZPBsA%3D

线芯挺厚实的
4fab75315bb3487b984e7a2845b41a04~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46IFSNNFW1KYhDXOKui%2Bq7d8lMI%3D

拧紧后烫锡后,错开绝缘胶带包裹,然后热缩管套外皮
7970c2fdc050475c964d43e9c9f201c8~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t786AzLqdunATn4kN7djUxiyw5M%3D

之后输入线手柄位置检查,发现这个开关融了
4458277cf3b64b8cba08b53a270b76be~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gwn0MBrSRvqVJZblx6ec5Zlo2ko%3D

3ca369cc76984d81b7b2212565d30e9c~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qC1opPRhcJn4Z3UtExNm4l8eYjw%3D

拆下开关本想着接触的东西,很难复原,打算淘宝直接买新替换,结果发现一个开管要40左右????
2c70aa19f6234fd7840a276d27d25086~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rj2NHc%2BEaL60cNR54LxrRZVcLHI%3D

那就自行维修下吧。烫上烙铁,位置掰正
c9b8d57faf5e4786bc5c3ec8e41d8b81~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fvfLMFDUk0eGCqDO2fT5zEb8NWE%3D

原来的顶丝肯定不能用了,这都碳化了
1c30e73993bb45dc9e95bfa51135be11~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R8r%2BBzYGhxdEqJiaxWx2RfzPYwU%3D

开关里的触点也发黑,用利器刮一下
49ef4411167343c29be2460cef49204c~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3WwJ4t0FHrTV16eq1epT98VNovE%3D

出来的接触点也打黑了
beabece255c24cf999b8655089752a96~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OY%2F5wSnSZ3bP8Ik%2Fev85qBjMBSY%3D

8a1f3b8c196949639487a0074bead5cd~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bvoPOV43vUXwBmphskQf02k4S0w%3D

处理后复原,用万用表测通断是否正常
214be0d625f0451badb75a61751a9d72~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3BK0QzgNL4lFJw9bkPJqaHEwYlY%3D

b715df5e50094ad3bc678a0a1802eded~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J3PP9GJ3W%2FIEv%2BleQwE7CGZST2M%3D

顶丝全换成好的螺丝
1f6f75a9362342bbba0ef44d044685ea~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2Bw7VLWyHlUAjfVzWqjFlwehciMI%3D

e95498912e9848eea7275c1b6f372419~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tgAAp9OyIEKz5nGhLSM1V3hkvzY%3D

50cc2482a6d24cfe97ff4b6454eabf43~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J%2FZxVDNc2BoQev1HZQ0W5PBJQUw%3D

重新接好线
f8704935a86640c7b2c0da698e55d5fc~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Yd5NTmQSANVoH0yUIyLCHxNH3Eo%3D

3d349ac784b64a3ba7fcec5efdb2f2c9~noop.image?_iz=58558&from=article.pc_detail&lk3s=953192f4&x-expires=1706578416&x-signature=uofrP5Ytyihazrkfb3%2BTYWnEyVM%3D

后期设备可以工作,但是打一个洞就开始发臭,看来这个开关还是得要换掉,但是用的不多,看下能用多久就多久吧。

网友:
能用就用  实在不行再换

网友:
胆大就控制一根线,分清火线

网友A:
开关烧坏、、、、鸟。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

网友B:
这种接头比较伤线,建议把线头用一个铜管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烧坏、、、、鸟。

这一个开关某宝40-50,这一个电锤价值还没三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头比较伤线,建议把线头用一个铜管套一下

开关紧螺丝的线已经加锡了,现在是开关烧灼了,打个洞就发臭,也不是不能用,换开关价格太高,没意义。

网友:
齿轮箱不保养一下吗?

网友:
工具是好工具,

网友:
顶丝也是金属的,不存在碳化一说,用词不当只是熏黑了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一把外观一样的日立龙电锤,不过箱子是绿色

网友:
东成换皮,缺个电容

网友:
断线免不了能用就行

网友:
这日立电锤虽然重点,但真好用

网友:
这医生的手就是好呀,细皮嫩肉的

网友:
先凑合用着,有合适的开关就换一个

网友:
日立龙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