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翻出个老变压器,大家帮看看能否做个点焊机?

楼主(2024-01-23):
翻出个老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24v,就下面这货,挺沉,目测次极线直经有2毫米粗,初级直经也有0.5毫米了,自带一个开关,预想改成脚踏开关。

费了两根钻头,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次极线圈拆了,拆下的铜线有十多米长。

另外又找出一盘电磁炉因干烧过热把线盘烧焦后拆下的铜漆包线,计划并上十来股子套热缩管做点焊机的次极。

大家看这个想法可行吗?另外请教各位大师,焊18650电池的点焊机用几伏电压效果比较好?

刚通电试了试,次极绕了5圈才2.3伏输出,短路仅有一点点火花,希望不大

网友:
看着和监控电源差不多,估计太小了点

网友:
功率不够啊,紫薯布丁

网友:
看楼上的评论,浪费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A:
功率百瓦出头?
要不楼主测量下硅钢片尺寸?多长多宽多厚?
有这个就能估算出功率。

网友A:
刚拿A4比对了下,10cm×8cm×6cm?估计没有200瓦

不过我的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也能用做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拿A4比对了下,10cm×8cm×6cm?估计没有200瓦

不过我的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也能用做点焊机 ...

确实是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百瓦出头?
要不楼主测量下硅钢片尺寸?多长多宽多厚?
有这个就能估算出功率。  ...

10cm×8cm×6cm

网友B:
管他的,拆都拆了,先用40平左右的绕3圈试试,估计点18650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他的,拆都拆了,先用40平左右的绕3圈试试,估计点18650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线也有,又不用花钱

网友:
这牛杀错了!哈哈哈

网友:
像EI96矽钢片,舌宽3.2cm,叠厚6.0cm,截面积3.2×6.0×0.95=18.24平方厘米,估算铁芯功率(18.24÷1.5)^2=147.8656VA,约150瓦。

这变压器功率还是有点小,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刚通电试了试,次极绕了5圈才2.3伏输出,短路仅有一点点火花,希望不大”
你这个是线缆内阻太高导致,用25平方试试……
另外,如果有110V抽头,用做间隙工作的点焊机的话,可以尝试把220v接入110V抽头(或把110v两个绕组都拆出来并联使用),能提高功率,不过不要长时间通电。

网友:
感觉变压器不大啊,做点焊机应该小了点。

网友:
看着变压器不大啊。

网友:
够呛啊,太小了

网友:
功率不够啊,要微波炉的变压器才能做

网友:
线多并几股试下

网友:
220v电源接到200v端子上功率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