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去年79买的梵想 S100,128G固态

楼主(2024-01-23):
如题,我买了这个同牌子同型号的固态牌应该有三个了,期间配了一台电脑给朋友玩DNF用,一块安装系统一块做游戏盘用,期间那天电脑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给整的来回跑了好几趟,没办法只好联系售后换新了,不过京东还是给了的给我换新,这一块硬盘目前是好的我是不小心把接口那里弄碎了一点,然后把保修贴弄碎了。现在拆开来,目测存储芯片是黑片上面一个一个字都没有,个人认为这个盘一般般,金手指触点感觉就比其它的黑很多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查到用的什么闪存,再搞两个补齐重新开卡,容量翻倍!

网友:
如果做系统盘还是买大品牌的稳定些。

网友:
还是买大品牌

网友:
买大品牌的稳定些。

网友B:
去年固态大跳水最低价那会买的很多片子都有问题, 当时本人也入了几块同型号的某品牌固态. 后来陆续全部翻车. 然后就在这个月全部给换新了, 换回来的同型号, 目前看一切正常,速度也比原来的好很多. 过个一个月再看看会不会再次翻车

网友C:
所以电脑出现问题跟固态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电脑出现问题跟固态没关系?

就是固态的问题,售后换新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查到用的什么闪存,再搞两个补齐重新开卡,容量翻倍!

这个不知道怎么查,我就安装系统用不管他了

网友D:
买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存在火气的问题 去年买了一块M2固态每开机使用2小时左右,到目前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固态大跳水最低价那会买的很多片子都有问题, 当时本人也入了几块同型号的某品牌固态. 后来陆续全部翻车 ...

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存在火气的问题 去年买了一块M2固态每开机使用2小时左右,到目前还好。 ...

我都售后2 次硬盘了,一块我拆的还有这个一块品牌M2,500G,机械硬盘二手的也用坏几个了,这个看运气

网友E:
楼主买贵了,这价格都够买个二手大牌128的了。况且这大黑片可能也是拆机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固态大跳水最低价那会买的很多片子都有问题, 当时本人也入了几块同型号的某品牌固态. 后来陆续全部翻车 ...

那我幸亏去年忍住了,后来坛子里M币换了个240g的。

网友:
128g容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买贵了,这价格都够买个二手大牌128的了。况且这大黑片可能也是拆机颗粒。。。 ...

我买这个硬盘就是冲京东自营售后去的

网友:
价格放在这里

网友:
一般吧,普通固态的水平可能都还差些。

网友:
固态还是买大品牌的或者坛友diy的  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查,我就安装系统用不管他了

找大螃蟹主控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