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修好华硕N16老路由器,顺便加个散热风扇

楼主(2024-01-23):
这老家伙参加工作快十年了,按理说该退休了

但新来的小伙看着长得很帅气阳光,干活却不利索,老是掉链子,是不是断网
于是让老人上去发挥余热
老头子这十年来兢兢业业,做事稳重,有求必应,信号强度比K2P还要强一点点
虽说是2.4G,但对付100M的网络,刷刷视频看看网页,绰绰有余了

不料老人家毕竟有些年头了
做事也开始不靠谱了
昨天用着用着忽然连不了网了,连管理页面都进不去
拆开一看,是电解电容怀孕了,看起来快生了
老人家身体就是硬朗,电源的电容怀孕了两次,路由器的电容也怀孕了两次
(其实我当年买的二手的,买来的时候商家就换过一次电容了,所以算下来电容已经坏了3次,这货热情似火,普通的小姑娘根本撑不了几年就怀孕了)
找到2个2200/16V的电容换上去
立马换发青春了,看吧,老人家都喜欢年轻的。。。

今天心想如果不处理,用个两三年,还是会怀孕的,难不成还要生三胎四胎?
干脆又拆开,加了个散热风扇,
没有薄一点的风扇,只好装在外壳外面,看着有点丑

老人脸上都是老人斑了

怀了双胞胎,HEIMEI 680U/25V合美电解LS系列,还是长寿命的,结果也就那样

灰电平衡中,全是岁月的痕迹

换了两个胖子,2200U/16V 鹏程电解

15uH的电感我没动过,本身就是歪的,能用我就不动了,万一把旁边的贴片吹走了就悲剧了

灯珠我也换过了,当年是蓝色的,发热太大,有部分已经坏了,干脆全换了

台湾制造

博通的芯片,特点是性能好,但是发热量大

眼尖的朋友会发现电解好几种,之前已经换过一次了
蓝色的是艾华RS系列的,这个电容的寿命特别好,可惜我手上没有16V的

晶振

内存

右边那两个小的冠坤的电解,也是台湾的品牌

加风扇,黑色套管里面是100R电阻两个并联,将12V降到9V左右,减少风扇噪音

打孔,方便进风

风扇的线从孔里穿进来

从里面用螺丝固定风扇

不信这样了还会怀孕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多原件的路由器了

网友:
风扇还是取了吧,灰尘太多受不了

网友A:
100兆宽带千兆路由器下载最高能跑到130,单频100兆都跑不满。换固态电容是不是耐用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兆宽带千兆路由器下载最高能跑到130,单频100兆都跑不满。换固态电容是不是耐用点呢? ...

真的固态电容不好买啊,太多的假货了

网友:
这货当年的机皇,贵得不敢下手
真是时代淘汰,连个招呼都不打

网友C:
电容怀孕无非就是耐压用小了,或者周围有热源,所以要从源头解决,加个风扇费力不讨好,没必要。

话说我09年买的路由器从来没坏过~~,不像你这个老修,当年也是买的淘汰货,二手的

网友:
打扫干净,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固态电容不好买啊,太多的假货了

固态寿命也不咋样,有时候甚至还不如电解。
这路由器用的电源第一次坏了之后我将输出电容全换了,其中1个小的换成了固态。后来电源又坏了,坏的就是那个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怀孕无非就是耐压用小了,或者周围有热源,所以要从源头解决,加个风扇费力不讨好,没必要。

话说我09 ...

加风扇就是降温,温度下来了电容就不会坏了。
路由器我一直放在电视柜的上面,并不存在热源。
就是路由器太热了。你看外壳就知道了,CPU上面的外壳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
华硕的一代经典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固态电容不好买啊,太多的假货了

满大街都是真的主要是价格下来了,这年头造假也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
老当益壮啊,这老家伙

网友:
这质量不行啊,我09年买的DLINK现在还放在公司偷网

网友:
这个路由器是我入路由器坑的第一个 我也给它做过主动散热 结果没用多久积了一大堆灰

当年号称刷不死小强 最后是给我超频超挂的 再也进不去了 在JD以旧换新(抵100)买了新路由器

以前我那个也出现过不稳定 后来发现是内存问题 老站传送门: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164

网友:
古董了,被时代要淘汰了,现在要用AX6000了。

网友:
清理干净,加风扇,老当益壮

网友:
面板已打孔了 为什么不开大点 直接地块全去掉 更大的风量

网友:
廉颇老矣,上风扇没多少必要了。
不过,论坛里谁都这样,喜欢折腾,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