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换电容了,点焊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4-01-23):
应该是已经可以了,换了6个3000F的电容串联,12V供电,镍片点了那么多下,电容还有不少电,自带的那个屏上显示还有11.8几伏。再问一下  这个法拉电容,不用的时候是应该满电放着还是放光存电 放着呢?

点焊的正面:

点焊的 反面:

新换的电容:

楼主:
那两排焊点,一个看起来脏脏的,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干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排焊点,一个看起来脏脏的,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干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是不是两个焊笔压力不一样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焊笔压力不一样造成的吧

一个先压一个后压吧

网友:
效果很垃圾   焊点发黑了

网友:
典型的把法拉利开成了三轮车

网友:
我的没注意电量,直接存放,过了半年多,拿出来点焊了2个点,没觉得异常。
我的是两串的,方的那批电容

网友:
拿尖嘴钳撕扯一下,看看焊接强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排焊点,一个看起来脏脏的,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干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单脉冲就这样。一面焊的结实,一面稍差。跟焊笔先后顺序没关系,只和正负极接表笔有关。
一般点焊机2串就够用了,你整的6串?电压高点吧。看焊点黑眼圈明显,应该是时间长 调短点试试。

网友:
电容不错,亮闪闪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容并联用低电压大电流呢

网友:
这电容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
机械感很强

网友:
直流的会一个强一个弱,交流的不会吧。

网友:
电容看着很帅啊。

网友B:
电容多钱一个?内阻多少?

我见人家都是2串,2并,3并。

两个焊点不一样是因为正负极不同,不是因为单脉冲,需要双极性才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多钱一个?内阻多少?

我见人家都是2串,2并,3并。
电容50米一个,内阻没测,只和卖家说了要尽量一致,别有大有小。
按卖家说的,这个东西12V 供电,就只能是5串或者6串了。。。。

网友:
焊点发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个电容不便宜,不过螺柱款的连接很方便,你可以试下两并三串的电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