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动车加装LED灯

楼主(2024-01-23):
电动车加装LED灯

家人的,晚上骑行有点不亮,购买LED加装
拆开做下防水,安装

正面

拆开

原车灯

原车灯

原车外壳

安装货架下面,地面看的清楚

网友:
这种不行,别人看到晃眼睛,自己也看不到路不聚光

网友:
看图片亮度够亮的

网友A:
角度尽可能调低,把对向汽车照瞎了更不安全

网友B:
电压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尽可能调低,把对向汽车照瞎了更不安全

已经调整照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伏的?

12-85V通用

网友C:
应该买带透镜的,否则,对面瞎眼

网友:
我晚上基本不骑车。3年了,大概就骑过3公里多的夜路

网友D:
功率多少W的?看起来好亮

网友:
现在电驴灯那个亮啊   开车都要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买带透镜的,否则,对面瞎眼

照地下方向,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多少W的?看起来好亮

不知道,18个灯

网友E:
我也装有这个,确实亮,唯独不聚光。
原车的灯卤素灯太瞎,换LED用不了多久就光衰严重,这个十来元钱还用了好几年没怎么光衰,不聚光要注意角度,不要射到对象车道车辆,另外不聚光照不远,对于小电炉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装有这个,确实亮,唯独不聚光。
原车的灯卤素灯太瞎,换LED用不了多久就光衰严重,这个十来元钱还用了 ...

谢谢分享,原车的基本就是亮,如果下雨天,雨衣在盖起来就更不明显了,安装在下面不影响,方向也是往地下照,看的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原车的基本就是亮,如果下雨天,雨衣在盖起来就更不明显了,安装在下面不影响,方向也是往地下 ...

灯带IC,功率也不高,所以寿命一般比较长

网友:
亮瞎眼的节奏

网友:
我也装了俩圆的,不过不是照路,是针对远光狗,单独开启

网友:
亮度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