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兴ZXD2400 v4.3改可调电源隐藏电位器版本第二版,首发限压功能并攻克三个

楼主(2024-01-23):
中兴ZXD2400 v4.3改可调电源隐藏电位器版本第二版,首发限压功能(已完全攻克不能调零电压的问题并且附带三个小功能)

这两天不是发过一个改隐藏电位器版本的帖子吗?然后呢我就虽然觉得四伏的电压也无所谓但是还是心里难受的不行(主要就是闲的),然后我又给他拆开了这一次附带的三个小功能是一个紧急停机保护,另外一个关机,还有一个是最高可调电压限制。这个最高可调电压限制然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电位器,然后又改动了一颗电阻,这个最高可调电压限制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电位器是用来调节另外一个输出电位器的最高限制电压,比如这次你要的电压不可以超过20伏,你就把那颗输出电位器的电阻调到最大之后再去你动动另外一颗线压电阻,把那颗电阻调整到输出电压为20伏的时候,这样子他就实现了限压控制之后你再去拧动那颗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它的输出电压也就只能在0到20伏之间进行调整,以此类推,这就是一个限压保护的功能,以防比如你在充锂电池的时候电源已经接入了电池然后手滑把电压调高了的问题。由于有些朋友可能没看过我的上一个帖子,所以这个帖子我会带大家重新梳理思路并且给大家讲清楚原理。

好,那我们开始(大家在改装之前,先把教程全部看一遍,心里有个数,之后再进行改装,然后看教程的时候,电烙铁拿开控制板别到时候万一坨吸锡滴上去,然后你又没发现,嗯~~~。然后再焊接元器件的时候,温度不要高于350,这个小零件的话最好就300多度就行了不然容易坏,并且这种小零件拆下来的时候都会粘在烙铁头上你需要尽快把它取下来最好不要超过一秒不然的话还是有坏的可能。然后你再刮开上面的阻焊层,焊地线的时候温度高到450多度,然后赶紧焊焊完立马拿开哈,别到时候你把下面的元件焊掉了又不知道的话可就搞笑了,这元件贼小贼小一个万一没发现那可就出事了。然后如果刚焊完地线之类的,你就要焊接别的元件。等烙铁的温度降下去之后再去焊,别到时候你刚焊完就拿着400多度去焊也是会坏的,然后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元件之间的空隙还是比较小的不要连锡也不要焊接到别的地方。)

这里助焊剂只准用松香,别的任何助焊剂都不许用,比如什么焊油之类的东西如果你在焊接不牢固的时候你想加点焊油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那东西导电的你搞上去之后会出现各种疑难杂症,轻的就是它显示故障然后电源不输出咋的严重的会直接炸机的哈,到时候你要么就掏钱去修要么就只能再去买个控制板也千万别觉得好像我用完洗干净就可以了这元件太密集了洗不干净的总会有遗漏的地方然后使用的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也必须只能是松香,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你找一个别的电路板你在上面找一个焊盘然后焊接如果出来的是一种白色的膏状的液体的话那种就焊油那么你改装的时候就不可以用这款焊锡丝,如果出来的是一种黄色的然后或者偏黑色的可以拉丝的物质并且过一会儿之后会硬化这个就是松香,改装的时候就只能用这种焊锡丝哈!并且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如果实在是不理解或不懂不要自己直接去搞,可以问楼主会尽快解答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材料:1k的定值电阻两个,10k的精密可调多圈电位器三个,电烙铁等工具若干,中兴2400v4.3版本一个。

首先我们来攻克它的电压可调以及限制问题,首先大家看下面这张图,从这张图中就可以看出,这个ref是UC 3895产生的一个五伏基准电压,之后通过了r94和r95接地进行分压,中间那个点的电压会分到差不多2.5伏,讲这个有啥用呢?这一个分道的电压经过了k4-8返还到了UC 3895的第20个角,而这个2.5伏的电压,就是整个电源输出用的基准电压,也就是说整个电源的输出电压都是依靠它的这个电压进行调整的。我们只需要改动它这个电压就可以对整个电源的电压进行调整(然后这里有些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改他的采样电路?是的,这里改他的采样电路同样可以实现电压可调但是不改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采样电路,同时会牵扯到别的电路,还有可能会牵扯到保护电路,导致改完一大堆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改它的基准电压,这个基准电压是不可能会牵动到保护电路的)之后我们先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它的原理,就可以进改装,把r94这颗电阻拆掉,然后在电路中连一颗1k的电阻,并且把电位器接进去电位器的三角接地就如同图中一样(这里有些朋友就会说,为什么r94是5k的,你要把它改成1k呀?这里改成1k,是为了给后面的限压保护进行做铺垫,因为不把它改成1k不提高他这个基准电压的话他那里后面的那个调压电路最高也就只能调到47伏左右,改成1k之后它的电压就可以在60伏到0伏之间调整了)。

OK,现在已经解决了它的电压可调限制的问题,而这里安装的这个电位器是它的限压电位器

那么现在咱们在进行他的调压的原理分析,首先,大家观察下面这张图就可以看到k4-8进来之后,经过了r93这个10k的电阻然后来到了ucc 3895的第20个角,也就是说,这颗电阻就是那边产生了分压之后,到了这边连接它的20角的一颗电阻,只要我们在这里,在对他产生的那个基准电压进行改变也就可以实现在某个限制范围内调压的功能了,所以这里的改装原理也非常简单如下第二张图,把r93给拆掉之后,在k4-8那里接入一个1k的电阻,与电位器相连接电位器第三角接地,第二角与3895的第20个角相接就行,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它限制的电压内进行调压了,这个把10k改成1k的原因是因为,这里不用1k的话他最后电压调出来可能会有点飘而且电压调不到零伏。
到此对于电压上的改装就全部结束了大家把目光移到下面的电流可调

首先,大家观察下图,这里的d11也就是431,这里会产生一个7.9伏的电压,加到了r118的上面那一个端点之后经过r118和r117的分压大概会在r108那里有一个两点多伏的电压,这个电压会加到LM 358的,正向输入端,然后再看下面的电路i out,也就是经过了输出电流,电压放大电路输出的电压,这里会通过r106和r105来到LM 358的反向输入端,这里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这个反向输入端的电压与正向输入端的电压相比较,如果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高于正向输入端,它就会输出一个负五伏的电压,会把vd 24以及r88的电压还有vd 3以及r453以及EA out的电压全部拉低,这时候cl LED的横流指示灯就会点亮并且EA out是直接接到了3895的第二个角上面这时候它是低电位3895就会对它输出的电宽以及高率进行调整使输出电流保持恒定这样就完成了限流,之后咱们再来分析它的短路保护功能,首先vo正也就是电源的输出电压,然后通过r122以及r1103还有r104和r1234颗电阻对它的输出电压进行分压之后,来到它的控制极当这个三极管的控制极电压低于了7.9伏之后,它就会导通然后直接把LM 358的正向输入端同步成低电位这时候他的输出电流放大电路产生的电压不管为多少都会比零伏高所以这时候他就会输出一个低电位进行上述操作,所以说来说去vt 18其实就是一个短路保护功能的元件,而这个元件对于我们改可调来说是个障碍因为我们电压调低之后它就会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这就非常不友好所以直接给他拆了就行,然后这里也可以衍生出我所说的第二个小功能,你可以把它的输入角和输出角接两根线出来,然后接一个开关作用是就假如你的负载突然短路或者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开关摁下去,这时候他就会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从而保护你的负载或者降低危险情况。这个因人而异,这个功能有有需要的可以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原理讲清楚了咱们接下来开始说说如何改可调,把r118的一个角位挑开之后,把可调电阻的第一个角连接在431产生的7.9伏上面,第二个角连接r118第三个角接地就行了就按照图中的看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拆除vt 18这个三极管,按照下图中所示的位置来进行拆除,记住千万别把别的元件拆了,拆完之后检查一下是否只有他一个元件掉了然后再检查一下你拆的是不是这个元件别到时候拆错炸机了可刑

OK那么接下来进行下一步,咱们首先先对电压可调电位器进行安装,如下图拆除r94,然后串联一个1k的电阻,连接到可调电位器,然后定位器下面点一点502粘到主板上面,然后把主板下面的大铜皮暴露出来,这里就是地然后把它第三角直接焊上就行,但是大家在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小细线如果有就不行因为那些是信号线哈

然后接下来按照如图所示的地方开一个孔,记住千万一定要按照如图所示的地方开,别的地方下面可能有线不然到时候又可能会炸机据我所知,这个板子好像是三层板还是四层板,所以大家别看着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没有线,就觉得万事大吉哈

然后接下来安装电流可调电位器,把下面铜皮暴露出来然后焊上电位器,接下来把他的线穿过这个孔,连接到正面,然后把r118的端挑开把电线焊上,另一端焊接到它原有的焊盘就行了

接下来就焊接它的限压可调电位器把r93拆掉之后引两根线出来,连接到电位器上串一个1k的电阻,然后电位器的接地端的话,你们照着之前刮开的铜皮量哪里通直接焊哪就行,然后粘在电流可调电位器的上面做好绝缘就可以啦

之后再和大家说第三个隐藏功能,从左往右数第一列,从上往下数第一个和第二列的第一个,这两个点是用来开关机的,然后给第一个点通正,第二个点通负,然后这个通的一个五伏电压通上就关机然后断开就开机,这是第三个功能,然后在这里电压千万不要超过五伏哈

之后可以在他的电源输出正负极之间接一个1.5k的四瓦左右的电阻,用来泄压的,不然调高压之后调低压,它降压特别慢。

OK对于电路的改造到此完成,然后咱们给他装进外壳接下来对他的前面的铁网进行改装。如果大家每一步都是按照我的来的话,那就可以发现这里上面的那个调压电位器会被一根铁网挡住,这时候你的脸先别扭螺丝按上去就先像这样子对上去之后比一下,如果被挡住了的话首先就像图中一样把它给剪掉这东西很软的拿那种普通的剪线钳就可以剪开,之后再拿出电磨机换上像我这样的这种磨头,给他打磨一下,磨平整就可以。如果你们不太清楚大概磨成什么样的话,就看看第三张图。

然后把脸装上去之后就是下图这个效果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电位器每个干啥的哈首先在中间那个长方形的格子里那两个电位器左边那个是用来调节电压的,右边那个是用来调节电流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单独的电位器是用来调节限制电压的做成这个样子的话也是呼应了主题,这是隐藏电位器版本的也就是说这玩意儿不打开风扇是根本看不到电位器的就是个原汁原味的电源。

然后接下来就是测试第一张图片是最低能调到的电压,第二张图是最高能调到的电压,第三张图是限流功能的最低电流。最大电流的话呢,就是50安,主要我这根线不够粗,所以就不测试了。(这里补充一个说明哈有些朋友问为什么他把电流调低之后,那玩意儿就一直显示限流连电压都不输出了这个是因为你把电流直接调到零了就如图片中所示没有电流,当然就不会有电压了你只需要把电位器稍微往回拧一点就行了给他有个电流输出之后,你看着上面的cl黄色的那个灯灭了之后并且听到继电器啪嗒一声这时候就代表已经正常如果你改装之前电源的那个alm灯没有亮改完之后亮了的话,有可能是你的电阻阻值太低了把它往回调一点,因为阻值太低的话它的限压保护是61伏,当你阻值太低导致输出电压到61伏以上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显示故障如果你调回去了之后还显示故障的话请仔细复对改装过程是否正确并且是否有连锡或者是有金属残渣之类的在控制板上如果实在还有问题可联系楼主)然后从图中的参数也可以直接看出已经完全攻克了不能调太低的一个不足之处,其实到0.055的时候其实我的调压定位器还没有拧到头的到头了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到0v的,多出来的那0.0几伏之类的不用管,那就是感应电压或就是万用表测量到的一些虚电压。

然后就你们改完之后把电源外壳从左往右数会有三个小孔把第二个孔里的那个电位器拧到头就行了往哪拧都行或者是你可以在改装的时候直接把这玩意儿拆了,然后用锡把他的脚短路起来也可以,因为这个电位器的调压范围只有几伏,改完之后已经完全没用了虽然他现在也能对电压进行调整但是我们不缺那几v而且他这个调整的范围也只是我们改装之后的范围之内的,他并不会说啊给你造个什么意外惊喜比如调到60伏70伏之类的那必不可能的哈他只能说是,比如你现在调了个20伏的电压,然后你再去领它,可能可以对你的电压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调个19伏啊啥的,但是我们那个电位器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所以这东西可要可不要拆下来自己玩就行

然后本帖到此也就结束了,然后呢在这里祝大家生活愉快,然后改装顺利下次见(如果改装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楼主哟

(这里在提一嘴这个线压可调定位器,如果大家不需要调到比较特殊的电压,比如24伏啊之类的那就建议你把它调到60伏或者是60.5伏左右因为这块电源超过61伏就是限压保护,所以调到这个电压可以防止你调过头让他直接保护保护了的话光把它调回去是没有用的你要把它调回去之后,给它断电重新上电之后他才能把保护去掉这样就有点麻烦,所以本人建议是调到60.5伏我自己使用是调到60伏的限压。主要人家设计的变压器容量就是3kva,你电压高一伏就要多出50瓦也就是50va这样超功率用不好所以建议你就给他放到60v就行了这样他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输出3kw不会超过他的标称功率。虽然说这种电源它能让你61v保护就肯定就是有容余量的但是凡事要留个余地。到时候炸了那可刑)

楼主:
然后就是这里说一下,如果需要改电流限制的方案的话,可以来找我

中兴电源ZXD2400 V4.3频率调压改装教程,全网首发独一份!详细参数全部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704

楼主(2024-05-15):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这里说一下,如果需要改电流限制的方案的话,可以来找我

然后这边支持的改法有很多种,不只有这一种改法,如果需要别的的话,可以联系我

中兴电源ZXD2400 V4.3频率调压改装教程,全网首发独一份!详细参数全部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704

网友(2024-01-23):
LZ高手。物尽其用。

网友A:
隐藏了就不好玩了,要调试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不过隐藏电位器用作固定电压的充电器确实很好,防止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了就不好玩了,要调试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不过隐藏电位器用作固定电压的充电器确实很好,防止误触 ...

隐藏的作用就是这个电源,你可能不经常去改动它电压,做个电压充电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了就不好玩了,要调试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不过隐藏电位器用作固定电压的充电器确实很好,防止误触 ...

因为我有两个数控的了,我做这个只是闲的无聊,并不是说是就是像你们用的可调电源一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了就不好玩了,要调试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不过隐藏电位器用作固定电压的充电器确实很好,防止误触 ...

不过我这里也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然后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使用需求等等来改装,比如你拉两根线出来啥的也行

之前的第一版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605-1-1.html

网友:
不容易,分析的挺到位。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能够重新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能够重新利用起来!

用得上当然最好啦

网友C:
这个中兴4.3,用的人还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兴4.3,用的人还挺多啊

他很稳定,所以用的人多

网友:
折腾好两套就懒得再搞了。能用即可了

网友D:
很详细。但是到需要调节的时候就麻烦了,感谢发帖

网友C:
这个东西刷抖音见的挺多,都有个人专门改这个东西。

网友:
攻克不能调零电压的问题

学习一下,楼主有心

网友E:
谢谢分享,高端diy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刷抖音见的挺多,都有个人专门改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有些人靠这个赚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但是到需要调节的时候就麻烦了,感谢发帖

嗯,对的,我这款是比较适合那种不需要经常调压的用户,如果你需要直接把它当成桌面可调电源的话可以外接,我提供一个思路和改装方法至于电位器选什么样的然后你要安装在哪那要看个人阻值别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高端diy可调电源

能帮到大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