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起亚K3不能锁车故障处理

楼主(2024-01-23):
16款起亚K3突然不能锁车,遥控和主控都不可控,开锁正常。测量保险丝正常,基本判断是智能保险盒开关锁电路故障。查开关锁电路图先从简单外围电路检查测量,测开关锁组合继电器各触点正常,工作线圈电阻也正常,测控制闭锁控制线路至闭锁线圈线路接触不良,重新补焊后正常,故障排除。

电动门锁线路图

智能保险盒

智能保险盒

框内组合继电器为开关锁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坏了?

网友A:
这是虚焊吗?这双面板焊接也能虚焊?

网友:
测控制闭锁控制线路至闭锁线圈线路接触不良,具体指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虚焊吗?这双面板焊接也能虚焊?

想不到吧,让我碰到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是换模块啊,是模块级维修了

网友:
能一路排查到这里也是厉害

网友:
找毛病不容易。

网友:
现在很多故障大都是生产工艺的缺陷产生的。

楼主:
因为是冬天本地维修店不愿意修,塑料件脆怕拆坏,4S又太远没时间去。本人懂一点电子电路不得以只能买电路图一点一点分析判断找到大概率故障点,还好解决了,给其它车友碰到这种故障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保险丝盒板子虚焊比较少见,一般都是插拔保险丝或者插拔继电器损坏、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板级维修,你这资料是怎么搞到的?

网友:
我又一次4个窗不能动了,修了一下500块

网友:
都有你这本事,4s店饿死

网友:
这个厉害了,模块级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级维修,你这资料是怎么搞到的?

某宝按车型买的维修资料。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呢?

网友:
大神级人物了,4S的无法比

网友:
牛啊牛,
真按这样修的话工时费不少

网友:
高手哦,这个问题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