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JT-KEI可燃气体探测器怎么拆?

楼主(2024-01-23):
今天想拆这个探测器,在论坛里搜了其他人拆的,发现大家的版本都有螺丝很好拆,我这个表面上看不出有螺丝,我用撬棒撬开了边缘部分往内部看,发现我图片上画红圈的地方应该是有一颗螺丝的,可是不管正面还是背面都没有办法拧到。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拆才好。

网友:
指示灯贴面揭掉看看。

网友:
可能就是楼上説的方法。不过估计会破拆、

楼主:
我把所有的贴纸都揭开看了一遍,没发现螺丝的痕迹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这种结构是后盖板可先拆下来,用的时候是把后盖板先固定到墙上,再把报警器安进去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应该是卡口式的。螺丝是固定电路板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