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塑料的仪表箱,内部元件如何固定呢?

楼主(2024-01-23):
要弄个温控控制箱,打算用这种塑料箱,各种器件如何固定呢?比如C45导轨、开关电源等

网友A:
里面那么多螺丝孔位

网友:
底下那么多孔柱没看见么?

网友:
有螺丝孔,也有卡槽

网友:
楼主明知故问的

网友:
铺一张电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么多螺丝孔位

注塑件,哪有螺丝纹

网友:
这么能水,爸妈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塑件,哪有螺丝纹

自攻螺丝直接在螺丝柱上攻

网友:
钢柱+烙铁,也可以“攻”进去

网友:
锉刀把螺丝锉三道槽, 也可以攻进去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故意问,那就是像图像

网友:
1. 热熔胶
2. 自攻螺丝

网友:
先把绝缘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塑料底版上,然后再通过螺丝把电路板固定在绝缘板上,以此类推。

网友:
导轨等比较重,可能要来个电木打底。

网友:
有预留螺丝位

网友:
就是来显摆整了个好壳。

网友:
槽和孔都是有用的,要不给你做成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