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的16.8V的手电钻充电器烧了一个电阻,求维修师傅帮忙

楼主(2024-01-23):
求助各位

家里的手电钻的充电器, 电池充电插入的时候正负极插反了,然后充电器里面闪火花,拆开后看到一个电阻烧了,其他地方没发现烧坏的情况, 坏的这个电阻已经看不出色环,无法断定是多少欧的电阻了。
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

这个电阻在电源板背面看走线是电阻的一端直接到电源输出正极了。也不知道这个电阻是检流电阻还是保险电阻,又或是限流电阻吗?

网友A:
刮开表皮找到断点分别测到两头的阻值,加起来就是原来的阻值

网友:
还能这么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开表皮找到断点分别测到两头的阻值,加起来就是原来的阻值

这个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
如果是检流用的,可能是黑红银,0.02欧

网友:
糊了阻值不一定变,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开表皮找到断点分别测到两头的阻值,加起来就是原来的阻值

谢谢老师,按你的方法试了试,感觉不太对,一边是150多m欧,一边是0.几欧

网友:
这充电器也是挺厉害 一般都是标多少伏电压 多大电流  人家标的是 16.8v 1.5Ah    哈哈哈哈。只能充1.5Ah的电池?

网友:
我没用过这类带电池的工具,有个疑惑,专用充电器和电池搭配,还能装反?没有什么防呆设计之类的

就像装五号电池,正反都可以装的?

网友:
元件都检测一下,一般不会只烧电阻,简单描个图,看看主要元件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按你的方法试了试,感觉不太对,一边是150多m欧,一边是0.几欧 ...

150是毫欧?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正常的,这个电阻阻值一般最大也就0点几欧,检流用的,代换要考虑功率不能比原来的小,也就是个头至少要跟原来的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是毫欧?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正常的,这个电阻阻值一般最大也就0点几欧,检流用的,代换要考虑功率不能 ...

不是毫欧,是150M 欧  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毫欧,是150M 欧  老师。

那说明你测的两个点之间不通,还有断的呗

网友:
替换的,不到十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