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一帖,给小数码管做个大手术,并了解数码管基本结构原理

楼主(2024-01-23):
本帖由一个小数码管引发而来,主要有两块内容:
一、一个小0.25寸的手术过程
二、数码管的基本知识

一、对一个两位半的小数码管做个大手术

起因是几年前的一个充电宝主板上的数码管坏了,一时买不到相同的,就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拆下来,型号已看不清。

拆开

根据发光管的大致排列情况,可以推断出是个共阴极数码管。

跑一下线路,蓝色为负极,黄色为低层线路。第12、3、5脚分别为第1、2、3个“字”的公共负极端。

确定了发光管的位置和极性后,就可以用贴片LED替换了,先给要焊接的位置上。

选用0402的白色贴片LED,焊了几个进行测试一下,能点。

再装几个,测试一下,可以看到“字”的模样。

全部焊接完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0402太小了,没有显微镜,就成了东倒西歪的样子了。

每段测。

外壳表面原来的的洞洞稍微扩大点,以适应LED的不准确位。

每段都能点。

原来是红色的数码管,现在变成白色的。

有的段因焊接长,或装歪了,所以整体亮度不均匀。

手术是比较成功。线路跑的也是正确的。

二、数码管的工作原理

(一)数码管基本知识

最早的数码管是7段的,现在常见的数码管都是在7段的基础上多了一个“点”,变成8段了。

用其显示十六进制数字没有问题。

也可以显示一些英文字母。

在使用中关心的是数码管的接口,目前常用的有两种:双排针(管)脚和单排针(管)脚的接口。

(二)数码管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双排针接口
A)一位数码管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原理图

其公共端接在所有二极管(段)的阴极上,称为共阴极数码管;若公共端接在所有二极管(段)的阳极上,称为共阳极数码管。

B)三位封装的数码管从型号上可以看出其大小及共阳还是共阴。实物图,0.39寸共阳管。

下面是三位0.28寸的共阴数码管的符号和原理。

C)两位半(显示188)的数码管实物图。

0.24寸的符号及原理。

双排针接口的数码管,主要是确定其共阴还是共阳,及(管脚)针脚对应的段位。基驱动也有两种:静态和动态。静态就是给管脚上施加上电压使其显示一个完整的符号后,直到改变要显示的符号才改变管脚上的电压。特点是显示不闪烁,驱动使用的接口管脚多。动态就是点亮一段(或一位)后,利用余辉和视觉暂留的时间点亮其它段(或位),从而完成显示一个完整的符号。特点是显示有闪烁,驱动使用的接管脚(较静态的)少。

2、单排针接口
A)一位数码管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封装示意。

B)三位封装的数码管实物图。

原理。

C)两位半(显示188)的数码管实物图。

封装及原理。

(三)数码管的参数

1、字高指的是“8”字的高度,通常用英寸来表示。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参数,范围一般为0.25-20英寸。

2、长宽高数码管封装的外形,长:数码管正放时,水平方向的长度;宽:数码管正放时,垂直方向上的长度;高:数码管的厚度。

3、显示位数数码管通常可显示0到9十个数字,但也有些数码管可以显示字母、符号以及一些自定义图案。其中,常见的显示位数有1位数码管、2位数码管、3位数码管、4位数码管、6位数码管等。

4、工作电压电流数码管的工作电压一般在1.8-3.3V之间,而工作电流则在1-20mA之间。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源来保证数码管的正常工作。

5、颜色光强

以上为常见的数码管介绍,现在有更多的“数码管”,16段、32段。还有如“米”字、条状等等,基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四)关于数码管的型号

各个厂家有自己对数码管规定的型号,使用较多的有深圳佳美的型号命名。

对应的实物。

也有其它的命名规则。

但其中都有字高、位数、发光颜色及共阴共阳等关键信息。

三、数码管的应用

常见的数字电压表,就是一个数码管+一个单片机组成的。

背面主要就是一个单片机。

电路如下。

这种电压表也算是个公版吧,PCB确定后,单片机的程序稍作修改就可以适用不同的数码管,

不多说了。谢谢观赏。 以上癸卯(兔)年收官帖,甲辰(龙)年再见。
兔跃龙腾报新春,吉祥如意好运稠。提前祝各位坛友及论坛工作人员:金龙翱翔!龙转乾坤!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好运连连!

网友:
确实是小空间大手术,技术不 错

网友:
细致颜色分线路。

网友:
这么小确实不好下手,变成白色又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也能折腾了

网友:
网上这个数码管1-2元,你修着不累?
话说我上次尺寸买大了,引脚定义就不一样,改安逸了。

网友:
这是微创手术,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jf你这么干的话,充电宝卖家过年买猪又的钱可就挣不着了啊

网友:
支持申精!
下次修牛屎芯片或者硬封芯片,金封三极管也行,实在不行修厚膜功放芯片。

网友:
这的确是技术活啊

网友:
活干得不错!比较费眼睛。以前很多充电宝用这种两位半的数码管显示电量且容易坏

网友A:
这个属于外科手术了,心脏搭桥

这个图这个部位画错了吧

网友:
主要是人造的,就没有修不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外科手术了,心脏搭桥

这个图这个部位画错了吧

大婶厉害,“这个部位画错了吧”,要去掉“吧”。是错了,已经改正。感谢指正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牛人!   用什么烙铁头?

网友:
下次讲一下4位的,收音机显示频率

网友:
红白无所谓,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厉害

为啥不换个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