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信越7921硅脂太粘稠了,如何涂抹均匀呢?

楼主(2024-01-23):
把显卡拆了,涂上7921,发现总是涂的很毛糙,
很难涂均匀,
7921如果涂的不到位,是否连普通的超频三散热硅脂都不如呢?

网友:
手指套,跟上粉底一样,一点一点摁上去,你用7868也行啊

网友A:
的确太稠了,是不是要稀释一下再用?

网友:
7868  不好吗 ?

网友:
我都是在芯片上挤一点,然后压平就用了,压平了没缝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太稠了,是不是要稀释一下再用?

硅脂没法稀释的

网友:
二甲基硅油 加几滴稀释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7868用在显卡上合适么?

网友B:
夹在两层塑料纸中间,然后用圆柱滚压,到薄如蝉翼后,用刀修剪一下大小脱模放上即可。

硅脂这东西,越薄越好。

网友C:
我也是之前买的信越感觉太丑了,涂得像狗屎,后来就用相变片了,再也不考虑涂抹不均匀的问题了

网友:
还有7783 除了cpu不沾,什么都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之前买的信越感觉太丑了,涂得像狗屎,后来就用相变片了,再也不考虑涂抹不均匀的问题了 ...

相变片厚度怎么选?你买到哪个牌子相变片?

网友D:
会附送一滴硅油,可以用牙签蘸一点放在核心上,然后边上挤一点硅脂,调匀,硅油不能用太多,最多牙签蘸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在两层塑料纸中间,然后用圆柱滚压,到薄如蝉翼后,用刀修剪一下大小脱模放上即可。

硅脂这东西,越薄越 ...

你这么干过么

这相当于是那7921 diy相变片么

感觉你说的这些,要做到挺难,可否发个贴专门介绍,估计可以加精华

网友:
一坨挤CPU上盖压平完事 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附送一滴硅油,可以用牙签蘸一点放在核心上,然后边上挤一点硅脂,调匀,硅油不能用太多,最多牙签蘸两次 ...

没送硅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变片厚度怎么选?你买到哪个牌子相变片?

以前用的好像是莱尔德的,厚度就选最薄的,那玩意跟硅脂比贵点,但是这玩意换得勤也就是一两年一次,无所谓那几块钱

网友D:
没有的话只能找垃圾硅脂,同样用牙签蘸一点在核心上混合信越,一般卖家商品介绍里有教程怎么抹匀,慢慢来,最好是不混合硅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的话只能找垃圾硅脂,同样用牙签蘸一点在核心上混合信越,一般卖家商品介绍里有教程怎么抹匀,慢慢来 ...

不同硅脂还能混合使用么?

网友:
后来就用相变片了,再也不考虑涂抹不均匀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