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功能充电器--探讨贴,大家一起来找茬

楼主(2024-01-23):
书接上文
设计了一个多功能充电器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之前草草画了个原理图半成品,画着画着觉着有点复杂,打算规划阶段直接烂尾,但是看评论还有几个朋友感兴趣,那就继续往前推进一小步试试
重新检查原理图,发现一堆错误,重新修改了一下,大家一块看看有什么bug(话说自己diy自己检查等于放屁操作,每次打样焊接之后就发现留了N个脑残bug),特别是运放部分,一直不太会用,很容易采坑
清晰原理图直接传网盘了https://url97.ctfile.com/f/51912397-1012810241-800564?p=8274 (访问密码: 8274)

功能描述:
  • 10440、14500、16340、16650、14650、18350、18500、18650、26650电池兼容
  • typec输入,支持qc、pd快充,电压自适应5-9-12v-15v
  • 单路最大3.3A充电,双路视输入功率自动调整
  • 单路3.3A放电,不支持双路同时放电,可轮询
  • 自动检测镍氢、4.2V锂电,手动选择其他电压,支持电池类型:镍镉、镍氢、磷酸铁锂、4.2V、4.35V、4.4V、4.5V
  • 饿死电池修复(最小10mA电流激活)
  • 三段式涓流-恒流-恒压充电(增加脉冲式充电)
  • 充电容量统计
  • 0.1c放电直流内阻测量
  • 最大3.3A可调持续放电容量统计
  • 反接保护(超低压电池可充)
  • 任意支持电池混充
  • 温度检测,智能温控
  • 充放电数据存储
  • 上位机分析

感觉也吹的差不多了,开始讨论下?

电路分析
供电部分:
typec输入,ch224k诱骗最高15v,由单片机控制,替换MP2225后可升级20V,也可取消诱骗其他接口直接输入。经过DCDC降压到4.2V再通过LDO降压到3.3V给电路供电

互补PWM驱动电荷泵升级9V,主要给MOS提供驱动电压

9V电压再通过7805降压5V,给电流采样运放供电,高边采样,输入电压高达4.5v,3.3v供电无法正常工作
(这里好奇一下INA199 输入电压高达26V,怎么实现的,大佬给讲讲?)

恒流恒压控制:
20mΩ采样电阻高边采样,经过U9 50倍放大后由U8反馈到MP2225的FB完成恒流,U8另一个运放实现电压反馈

充放电控制
Q2 Q6控制充放电开关,Q3实现恒流放电,最大3.3A

直流内阻测量:
电池充满电后0.1c放电几秒,测量放电前放电中压差,(v2-v1)/放电电流=直流内阻,据说满电阶段测的内阻最准,可以整个充电阶段或放电阶段定时测量

反接保护:
Q7控制反接保护,与NMOS低边控制不同的时这里常开控制,低电量或者没电的电池也能充电

温度控制:
NTC温度采样

状态设定:
使用的stm32g030,没有dac,全部使用PWM+二级RC滤波

充放电数据存储:
IO够用,就放了一片flash,实际用处不大

数据通信:
增加了个辅助typec,用作上位机通信、下载,不做辅助供电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没有加基准,靠单片机内部基准,感觉充个电,也没必要整的太高精度,4.200000v感觉有点无聊

--------------------------------------------------------------------------------------

计划是使用这种外壳,但是这玩意有个缺点,就是负极供电靠弹簧,而且正负极都是铁的,电阻大会导致内阻测量误差更大,而且3.3A充电不说MP2225行不行,弹簧都扛不住,估计得手工搞正负极,通过FPC排线增加供电能力,但是长期折叠寿命感觉堪忧

另外就是这个外壳空间不够,无法支撑大功率长时间放电,所以可以砍掉放电容量测量,或者限制小电流放电,这样结果容量应该会偏大

原计划最大500ma放电,后改为3.3A放电,实际是因为考虑可以把电路做成模块化,使用这种电池座,做开放式充电器,这样放电MOS可以随机使用散热片,散热就不再是问题了

----------------------------------------------------------------------------------------
最后,虽然不一定会做下去,但是电路是相对完整的,各位大佬们就当技术指导大会,欢迎多多沟通指点啊

网友A:
建议搞傻瓜型,不要智能不要多能。

网友B:
想参与   可提供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傻瓜型,不要智能不要多能。

可以傻瓜,限制下充电电流,或者根据内阻调整充电电流,但是只能通过电池当前电压区分镍镉和锂电,而且锂电电压过低也会错误识别,无法进一步识别铁锂、4.35v等特殊电压电池,4.35v以上的圆柱电池一般人也接触不到,我是没见过,铁锂如果也没有的话那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参与   可提供3D打印机

如果可以画外壳那就完美了,脑壳不够,画不了太复杂的外壳

网友:
这个大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画外壳那就完美了,脑壳不够,画不了太复杂的外壳

我会画  但画不了太复杂的   这看来也不太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画  但画不了太复杂的   这看来也不太复杂啊

主要是要找正负极替换产品,然后是负极弹簧再增加导线,需要考虑频繁折叠的疲劳问题,再就是自己做外壳的话就需要把放电的散热片加进去,甚至还要再加个风扇,这么考虑的话电路还得增加个风扇控制了

网友:
大家一起动脑筋,做一款大家想要的充电器,集思广益。

网友C:
同款18650电池座以前买过几个,这个应该属于某宝上能找到看得过去的座子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又在走IC99充电器的老路。
那位作者就是因为资金不足,做出来的各种差强人意不够完美。现在因为没有单,连四槽都没货了只有两槽。
主控最便宜的用牛屎,但是牛屎代工也要300个起接单。
其他高档元件也是少了不卖。
实际电路发热超过0.5A就很有必要加上强制散热风扇了,无主动散热用金属散热片的话,电流1A也很难顶得住不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在走IC99充电器的老路。
那位作者就是因为资金不足,做出来的各种差强人意不够完美。现在因为没有单,连 ...

那倒不会,我的diy要么烂尾要么开源,套件都不会出,不搞商用,成本就是手里的一个,三五块还是三五十都无所谓。
至于发热问题确实这样,所以如果用充电器外壳的话大概率不会做持续放电,也就是几秒钟的测内阻放电。这么设计也是为了兼容做开放式,可以外加散热器风扇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18650电池座以前买过几个,这个应该属于某宝上能找到看得过去的座子了。 ...

确实,价格便宜,正负极磷铜材质,弹性好,导电好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的,想法还是好的,其实也是大多数喜欢使用各种锂电池而烦恼充电的爱好者的福音。比如我,哈哈哈。手里有几个充电器了,数码的也有,但总感觉各种不足,如充电、放电电流小了,如不支持诱骗,每个充电器需单独配一个充电头,不能一头多用,如有的支持铁锂有的又不支持。符合大部分条件的充电器网上也有,不过普遍价格高。

网友(2025-03-31):
你要有各种仪器。模拟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