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饼铛加热出问题了, 请问这个部件能拆掉吗

楼主(2024-01-23):
请问这个名字叫什么
淘宝上买不到一样的
能直接拆掉短接吗

网友:
好像是机械的温控器,拆了容易糊。

网友:
这是机械温控开关,不能没有

网友:
我拆过的几个电饼铛都没有这个部件,应该是大部分都没有,电子温控的比较多。这个部件占空间。

网友:
温控开关,拆了你要有风险。

网友:
温控器,把触电打磨下

网友:
似乎是机械温控开关,这个元件比较重要

网友:
机械温控开关,不能没有

网友:
温控开关,触点清洁打磨一下还可继续用。

网友:
电饭锅里有类似的温控,你直接淘宝搜 电饭锅温控,参数一不一样就不知道啦,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是温控,一般是电热锅里的调温用

网友:
用砂纸对折,塞到触点之间抽动。

网友:
那格圆形的温控是发热盘的极限功作温度;温控器是设定发热盘工作温度的,

拆掉短接的话,就会一直发热,直到那格圆形的保护开关跳掉,这样温度会高很多,食品肯定会过度烹制。

而且圆形的温控一旦失控的话,会把发热盘烧化掉。

网友:
为什么要拆掉它呢?

温度控制来的。

网友:
机械温控开关,tb上买个换一下,没有这个就一直加热了。

网友:
拆掉就不能恒温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就是不加热了,判断是它的毛病 ,想淘宝买一个找不到外形一样的
回头打磨一下看看
谢谢

网友:
能修就修下

网友:
万用表量下通不通,可能烧黑了,打磨下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