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修复松下M9000摄像机轰轰机震及开机放带几秒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24-01-23):
几十年前的民用名机松下M9000摄像机,近20年前停用了。
如今开机出现故障,如题所述,开机放带子图像雪花变形伴随轰轰巨响机震。
关机后再开机放带子到位几秒自动关机。N次实验均如此。开关带盒及快进快倒正常。

上网 查资料,故障现象原因多多,既有电路器件损坏原因,也有机械机芯故障原因。本着先易后难原则,拆开看看机芯正常与否。

拆机过程,拆螺丝拆带盒外盖,拆话筒总成,拆取景器总成,拆两边外壳,拆顶部操纵板。

机器基本半裸了,请见图。

拆下的部分部件,请见图。

拆卸中稍微麻烦点的操作,见图示。
拆话筒只要拆2个螺丝,一个在灯座中心,一个在话筒座前面。

取景器拆5个螺丝,底座3个,藏在机身内2个。

机械芯有磁鼓的一面。

卸下压磁鼓的簧片,注意簧片有个滚珠,小心。

用手指拨动磁鼓,发现不顺溜,几乎只转五分之一圈。判断,内部轴套缺油润滑了。发出轰轰巨响的就是它!
拆开磁鼓加油是必须的。

注意!磁鼓顶部的3个螺丝不能拆,它们是调整上下磁鼓缝隙用的。
磁鼓有磁性,用手指捏住上磁鼓,垂直往上拔即可卸下。

有5个磁头的上磁鼓

柔弱的磁头,要小心!

往轴套内加点好的润滑油脂,别多了。

小心将上磁鼓落位,用手指转动磁鼓,可转动几圈。
将有滚珠的弹性条安装到位。

然后在机械芯磁鼓周围的滑槽及齿轮加点润滑油脂,保证机械流畅滑动。
然后回装这些部件,小心操作。

装好后再用细布沾纯酒精,贴到磁鼓磁头位置,轻轻用指头拨动磁鼓,轻轻擦过磁头,无灰痕就可以了。

通电试机,放入磁带入盒,进带到位,播放正常。静静地运转。
松下M9000摄像机如用S-VHS磁带,可摄400线清晰度的影像。也可以使用普通VHS磁带,但只有259线清晰度了。

以上是我修复的过程和经验,发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录像就是这玩意

网友B:
看当年日本的制造业真的是电子与机械结合的巅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录像就是这玩意

M9000摄像机用S_VHS磁带可以达到400线清晣度。当年许多小电视台及大型企业都使用它。
结婚摄像用M9000挺好的,操作熟练了可即时同步使用数码特技功能拍摄,省去了后期特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当年日本的制造业真的是电子与机械结合的巅峰啊

M9000摄像机是机电一体化的综合体。集成电路,机械设计制造,各种逻辑判断电路均需要高水平高精度方可。
机器近20年未通电,电路板上的钽电容仍然好用,各插线座触点完好(都是镀金的)。

网友C:
松下的磁鼓工艺不行,非常容易进灰造成异响,阻力大,遇到过好多vhsc摄像机磁鼓都是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磁鼓工艺不行,非常容易进灰造成异响,阻力大,遇到过好多vhsc摄像机磁鼓都是异响 ...

摄像机录像机的磁鼓都是高速旋转的部件,尤其是摄像机因其磁鼓直径小,更要高速一些。专业的摄像机磁鼓都是精密滚珠轴承的,精度高寿命长。但民用级别的都是轴套结构,容易缺油和磨损。如果这类电器寿命特别长的话,厂家就很难挣钱了。

网友(2025-03-18):
我有一台 变焦镜头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圆柱形东西两半了无法变焦 镜头拆下扔了  当放像机器 现在发现带不动大的磁带180分钟那种 加了润滑脂也不行 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5-05-11):
不知道现在的松下还能不能造出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