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两块华为电话手表修复一块

楼主(2024-01-23):
同事给孩子买的华为电话手表,一共有两块,均已坏掉,一块是后面的sim卡座铜片断,另一块是充电口坏。想着把两台拼凑成一台能用的。

表壳是背胶加卡扣,用电吹风吹热了,然后用刀片撬开,不小心把屏幕玻璃撬裂了。然后拆掉排线的固定螺丝,拆下排线,就可以取下屏幕了。然后再卸掉一颗螺丝,拆掉电池触点,可以把线路板拆下来,电池是背胶粘的,吹热后,也可以轻松取下来。难度最大的是清理充电口的胶,可能是704,总之很难清理,各种工具全部用上,此处省略一千字。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取下来了,但表壳也伤痕累累了。接着拆解第二块,想着有经验了能有些进步,结果跟第一次一样,屏玻璃开裂,USB口清理甚至花费时间更长。
接下来就是更换,用我买的二手风枪,400℃吹一会,很轻松就拆下来了,装的时候感觉难度比较大,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没有清理焊点,直接对准位置用风枪吹,不知道有没有成功。装机后,开始充电,开机成功。看来正负极起码焊上了。

网友:
能拼凑一块好的也不错。

网友:
结构很紧凑,拆解困难。

网友:
零件小的很难拆

网友A:
充电口坏能理解,插卡座坏难道经常拔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
同楼上一样的疑问,插卡座怎么坏了?

网友:
我孙女也有一块华为的电话手表,也是这个颜色,现在5年级了,还没有坏。

网友B:
这玩意,吹得久会化不。哈哈

网友:
还算可以吧

网友C:
修这种小的很精密的东西事先应做好功课,多在网上查询一下维修方法和拆卸方法,sim卡座和充电口座这种东西的更换对修手机的来说是家常便饭,普通爱好者细心点也应该能够完美更换。

网友:
能修好一个就不错啦!

网友:
这东西过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坏能理解,插卡座坏难道经常拔

不知道,断了一只脚,我本来想修复这只脚的,结果又搞断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吹得久会化不。哈哈

别吹着塑料,不容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这种小的很精密的东西事先应做好功课,多在网上查询一下维修方法和拆卸方法,sim卡座和充电口座这种东西 ...

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懒得做功课。想把精力留在一个古董电磁炉上

网友:
能拼凑一块好的不错

网友:
一上初中,他们就不愿意戴的了

网友:
挺好,总是要有充当配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