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淘得两块开关电源板,为制作可遥控、可模拟环绕声的5.1功放做准备!

楼主(2024-01-23):
饮水机电源板的另类应用

      2022年的时候,拆得一张饮水机的开关电源板,今天,又拆得一张相同的电路板!

      正愁之前的电源板不知用到什么地方时,今天终于可以用这两张电源板,做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功放)的双电源了!
板子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交流220V、50Hz
      输出电压:直流12V
      最大输出电流:直流7A

      这张板子,论坛里有很多介绍,其中几篇帖子对其进行改造,使输出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

请教各位高手,不重绕变压器这个电源怎么改电压24v: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1411

简单改个TL494芯片的饮水机电源为可调电源,稳定可调在8V-28V: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2818

      我的想法是,将这两张电源板的输出电压,调整为18V,两张组成双18V,准备为一张5.1声道功放板供电。

      这种功放板,由7只TDA2030A和一块FLB2358集成电路组成,

      其中:

      FLB2358集成电路可以实现信号源选择、音量控制、模拟立体声、遥控操作等

      2只TDA2030A组成BTL功放电路,输出功率35W,另外5只TDA2030A独立输出5个声道,每个声道18W,电路板总功率约为35+18*5=125W,如果用普通工频变压器供电,价格高,而且非常笨重,所以,我打算用这两张开关电源板为其供电,功率足够、成本低、重量轻!

      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不,请各位大师给予指导!

      谢谢!

网友A:
感觉完成后,喇叭会有电流声。哈哈!

网友B:
线性电源比普通开关电源好

音响用开关电源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完成后,喇叭会有电流声。哈哈!

有可能
得增加电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比普通开关电源好

音响用开关电源不便宜

主要是我这两张板子,才花10元钱

网友C:
功放对电源要求高,电脑电源比饮水机电源好

网友D:
开关电源是高频电源,容易窜入音频,使声音不耐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是高频电源,容易窜入音频,使声音不耐听

没事,楼主只是听个响而已

网友F: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网友:
另外现在二手名牌环绕声功放便宜的很,你折腾这个真的意义不大

网友:
挺复杂的。电源板不错,会不会是明伟的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大,请做好滤波与屏蔽

网友:
电源的输出端用CLC滤波一下吧 小容量低ESR电解 + MLCC + 电感 + MLCC + 小容量低ESR电解 大概这样配吧

网友:
有电流声音

网友:
这个功放板正常应该也就是正负18V供电,虽然TDA2030A极限可以到正负22V供电,但一般安全使用还是控制在18V比较好。这样的话这个电源直接改一下调压控制应该能到18V的(如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不是25V的就得换)。然后找个老式的电脑电源,拆个输入品字插座带电源抗干扰滤波电路的那种,弥补你这两源板没有输入抗干扰电路的不足,然后接好双电源直接搭功放板试试声音,如果音质还行你能接受,也没啥交流底噪,就可以改来用了,如果音质明显有问题或底噪大就放弃吧。我试过494电源带功放的,觉得还是不错的,反正我是听不出来有啥不好。

网友:
试试看吧,
开关电源给功放板供电,高音喇叭很容易有电流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对电源要求高,电脑电源比饮水机电源好

对的,电脑电源,功率更大!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是高频电源,容易窜入音频,使声音不耐听

多谢回复
看来,需要进行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楼主只是听个响而已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都是一些淘汰下来的老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