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星野赤道仪

楼主(2024-01-23):
本人不是天文爱好者,连小白都算不上。不过家里一直有一台星特朗带GOTO(自动寻星功能)的LCM114望远镜,焦距1000mm,偶尔用来看看土木工程(土星、木星)。因为是全自动的经纬仪,所以寻星很方便,做好三星校准后直接就能通过手柄输入星体名称后自动寻找到目标并进行跟踪。

电子目镜拍摄的木星,可惜时间不对,看不到大红斑。

电子目镜拍摄的土星,可惜目镜太渣,亮度调低了就看不见星环,高了又没有细节。实际用肉眼目视比这个好太多了。

这是电子目镜拍摄的月球,差强人意吧。

由于天文摄影比玩单反还狠,设备都是用钱堆起来的,还得具备旺盛的体力与精力还有时间,最重要的还得具备天文知识与后期处理。我是干啥啥不行,偏偏还要往前凑,属于不知死活那一类,最重要的还是没钱!

后来,猪窝(ZWO)出了一台傻瓜级别的天文摄影机,是一台整合了APO天文望远镜、全自动经纬仪、相机、光害滤镜、除雾加热带、自动叠加、观星观景双模式的便携式机器,脑子一发热分期买了一台,终于让我看到了宇宙的神秘。

仙女座星系M31,曝光10S/张,17分钟叠加,机器直出未作后期处理。

猎户座星云M42,曝光10S/张,35分钟叠加,机器直出未作后期处理。

昴星团M45,曝光10S/张,6分钟叠加,机器直出未作后期处理,还是时间太短,没有拍出云气。

银币星系NGC253,曝光10S/张,13分钟叠加,机器直出未作后期处理,拍摄期间视宁度不太好,时间也太短。

满月,这个不多说了。

因为第一次见识到了星云星系的壮阔,所以对深空摄影有了兴趣,但前文说了,我是一个没时间、没体力、没精力、没知识、没钱的五无人员,又想玩些高逼格的东西!怎么办呢?

无意中在B站看到了UP主“阴天wnova酱”开源的星野赤道仪手控版(专用于天文摄影),虽然天文上我一窍不通,但恰好我会那么一点点电子知识,因为,平时我就爱玩航模和电池与音响,这点知识已经足够应付这个东西的制作了。唯一的难点3D打印外壳!幸运的是,作者也开源了外壳,然后感谢万能的小黄鱼和WIN10系统的3D查看器!

首先,立创下单PCB,然后在家里的元件库里挑挑拣拣的找出需用原件,因为太简单,所以这些元件我都有,然后就是找电机,由于开源项目里推荐的步进电机全淘宝已经卖断货了,无奈只能根据群里网友的介绍买到了替代的3.75°的步进电机,相应的,网友也给出了替代电机的安装外壳打印件模型文件。

楼主:
因为审核的原因,所以帖子一开始未发全,现在补上!
      该赤道仪有啥功能呢?可以对速度进行调整:恒星速、100X恒星速、MAX;可以通过手控器控制赤道仪,避免碰到脚架产生晃动;可以通过手控器连接相机设置其的曝光时间、间隔时间、拍摄张数;可以随意更换步进电机和减速箱以及设置减速箱的减速比;还可以当作延时云台来拍摄延时视频等等。
       然后,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接下来就是制作过程:

嘉立创打板,也是原作者开源的。

然后是焊接

插上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和arduino nano,然后上电脑烧写程序

开始装盒

安装OLED,焊线

连接电机,通电测试

完成测试,电机装壳,减速箱装壳

完成组装

最后就是上脚架,上相机了,忘了说,因为单反较重,所以又白嫖了一位网友的开源配重打印件,配重用的是哑铃。

    目前这个手控版星野赤道仪用的是球形云台和脚架连接,稍后会换成纬度调节座,这样用起来更方便。因为赤道仪是以恒星速度运行的,其旋转一圈需要接近24个小时,肉眼几乎看不出其在旋转,所以我在测试时选择了最大速度,以下是测试视频,采用了快进方式。

     那么,这东西咋用呢?首先选择一个晴朗无云无月有星星的夜晚,扛上整套装备到一个光污染低的环境里,然后展开三脚架,不要太高,架设好赤道仪,用指南针配合让其旋转轴面向正北方,然后打开赤道仪上的激光指示器,让激光瞄准北极星用以粗略对极轴(北极星不是极轴)。不知道北极星是哪颗?好办!手机下载虚拟天文馆,然后打开APP,把手机举过头顶一边转圈圈一边看屏幕,然后你就知道北极星在哪里了!嫌麻烦?那就在该APP里直接搜索北极星,然后根据屏幕的指示去找就行了!北极星位置找到了,但实际我却看不到北极星咋办?说了都是粗略对极轴,只要激光指向大致位置就行了,配合激光指示调整赤道仪的方向与仰角大致对准北极星方位即可,这样的糙手法也能保证赤道仪在拍摄过程中保持一两分钟的时间不脱线(星体是运动的,拍摄过程中若相机静止,在长曝光拍摄时就会使星体拉成一条线导致废片)。精对极轴难度太高,我懒得花时间。
    极轴对准后,装上相机与合适的镜头,用快门线连接相机与手控器,调整配重位置配平相机,保证相机在任意位置都巍然不动!然后松开连接相机的球形云台,通过手机上的虚拟天文馆软件寻找一个深空目标,然后把相机对准该目标后锁紧球形云台。再然后就是设置相机的光圈、ISO、曝光时长等参数试拍,并以此进行聚焦、微调构图与参数。
    当以上步骤完成后,就可以再赤道仪的手控器上设置拍摄参数、选择恒星速度,然后再手控器上点击启动选项即可。接下来,有车的你就可以坐在车里玩手机了,类似没车的我就只能穿着大棉袄,坐在小马扎上瑟瑟发抖的等着拍摄完成了。
    至于最后出片后的各种修图与处理,就是另外一个知识领域了,太复杂!我头痛!
    由于才做好,本地的天气基本都差的一逼,所以一直未能出摊打野,也就没有用这个小东西拍摄的照片了。平时一般都是用的傻瓜机SEESTAR S50拍深空。

网友:
赶上直播了?没下文了?

网友:
且听下回分解,都散了吧

网友:
这是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

网友:
这个爱好不一般啊

网友:
猎户座星云M42是多少光年前的影像吧

网友:
看没看到UFO

网友:
不错诶,以前一直想花个3~4百买个天文望远镜看土星木星月球坑,后来看到有人说几百的望远镜没什么好效果,还有体积大放家里占地方一些原因劝退

网友: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没看到成品啊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行星照相机,现在都用这个拍行星,少用单反了
持续曝光几小时,再用软件叠下,效果很好
或者远程天文台,这个还在摸索门道

网友:
用过赤道仪,星特朗望远镜配的手摇的那种,追个月亮都累死

网友:
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谦虚了  茶觉得哥们对天文知识已有相当的造诣,敬仰。。

之间看过些自制反射镜的文章  自动劝退了

网友:
我也挺喜欢深空,但啥都没有

网友:
神秘的外太空,探索起来很有意思,的确需要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