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问一个苹果手机停用的刷机问题

楼主(2024-01-23):
苹果的6s手机输入锁屏密码错误次数很多次之后停用了。搜索了一下互联网,有很多软件都说自己可以刷机恢复系统。所以我就上数码之家问一下网友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担心刷了机之后会提示要输入id账号和密码。手机是已经绑定了qq邮箱的id账号。qq由于时间久了,不使用了,也废弃了。所以邮箱也登陆不了。手机的盒子和发票也因为年代久远搬家找不到了。

我想问问是不是使用itunes的恢复固件,不是更新固件,可以恢复重置手机不用激活接触屏幕锁停用?如果是更新固件我知道是需要激活的

网友A:
刷机就得激活。你停用了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就得激活。你停用了多久啊?

完全停用,提示叫我恢复手机使用

网友:
还是研究研究怎么找回id密码吧

网友:
停用的,只能刷机,
如果能记起来密码,用爱思助手保资料刷机,可以有一次输入密码的机会
刷机之后,如果绑定id,必须ID账号密码登录
记得账号可以用其他手机找回密码,等待十几天,更改密码
如果不记得就完蛋了

如果不是自己手机,以上等于白搭

网友:
刷机肯定要ID及码。可以偿试先在网页上找回密码先,确定ID和密码行了再刷吧。我就是这样没试先刷,费了一台机子,找谁都没用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6s的手机,跟您一样,一直没有办法,期待您的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6s的手机,跟您一样,一直没有办法,期待您的解决。

免费绕ID当游戏机使用,或者花点钱绕ID不过之后不能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费绕ID当游戏机使用,或者花点钱绕ID不过之后不能刷机

谢谢!让我知道了一种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6s的手机,跟您一样,一直没有办法,期待您的解决。

不要浪费时间在网上搜索都是要钱的。要钱还要是美金!我擦。我下载了一下,说什么itunes版本不够12.7太低了。我又去下载了win11这回够了,解压固件到最后是告诉要缴费

网友:
可以绕过id,智能wifi,打游戏啥的了,别的没鸟用了

网友:
俺有个同学,因误操作导致苹果手机死机,去售后返修说要等半个月,还要花一笔钱。后来找了一个会刷机的朋友帮忙,等了一阵子就重新刷好机了,具体怎么弄不清楚(俺不玩苹果)。

网友:
有个ipad,手写记录id,输入正确ID和密码
苹果告诉我出于安全原因该ID被锁止
出于妹的安全原因,保护的是苹果的利益吧

网友:
苹果的锁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2024-04-03):
引用 楼主:
不要浪费时间在网上搜索都是要钱的。要钱还要是美金!我擦。我下载了一下,说什么itunes版本不够12.7太低 ...

谢谢您提供的消息。

网友:
无线电杂志的定位确实很混乱,自从单片机普及之后,无线电杂志变得对一般爱好者来说太多东西看不懂,对专业人士来说又蜻蜓点水言之无物,现在连官网都没有了,收集这些资源更像是纪念碑了。
网上大部分资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6s的手机,跟您一样,一直没有办法,期待您的解决。

不要客气。你的6s现在是什么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客气。你的6s现在是什么状态?

放置状态,您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吗?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状态,您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吗?谢谢指导。

你误会了。或者是我提问不够具体让你产生歧义。我问的是屏幕显示什么状态,你可以选择,是解屏幕锁的密码输入状态,密码输入次数过多停用状态,还是已经刷机要求登陆id账号密码激活的状态。不同的状态对应不同的绕激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