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手持打磨机电机支持24V吗

楼主(2024-01-23):
买到手就是个手持打磨机+12V200MA电源,,+包装盒

购买时以为有电池,,外置电源+可调电压模块,,就可以改移动调速

网友:
看着很眼熟,几块钱包邮买的?

楼主:
20W,最高16000-18000转,,,送12V200MA电源

这样没电池,,没220V的可调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20W,最高16000-18000转,,,送12V200MA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160-1-1.html

网友:
这小马达,打磨效果怎么样?

网友:
24v也可以,速度快一倍,但是电机容易发热,时间长了容易烧毁。

网友:
电源应该是12V/2000MA的。

网友:
这东西不好用,我有一支,打磨使用时容易憋死电源打隔,要重新插电,可能电机也有问题,再插电启动不起来。

网友:
24v电机怕是要遭不住

网友:
功率超太多了,我有三只这样的

楼主:
模具看上去和你的有些不同,,电机JL1200   JK1200,,,这是前几天购的,,

购个调速器来DIY,,,

网友:
杭州亚运会指定工具的那个品牌吗?不好用,夹不紧打磨头

网友A:
是2A的电源吧,不可能200毫安的。
不建议上24V,转速高但是扭矩小也还是一样,电机还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A的电源吧,不可能200毫安的。
不建议上24V,转速高但是扭矩小也还是一样,电机还容易烧。 ...

手感太轻,仔细看是标2000MA,不可能有2A,,开始没仔细看,和充电的200MA差不多手感

网友:
昨天买的也到了,用完卷不到11块钱,抛光用还行,力气确实比较小,不过拿着小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