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是啥原理?

楼主(2024-01-23):
看坛友的固态继电器拆机图,里面就一个芯片别的啥也没有,感觉好神奇,这玩意它是怎么实现继电器的功能的?靠谱不?有没有击穿的可能?

网友:
好奇害死猪——小呆!

网友:
先了解下可控硅的工作原理,然后就不用问了

网友:
光耦隔离+双向可控硅,控制直流要买可关断固态继电器!

网友:
可控硅电路集成进去,然后封胶就是了

网友:
没拆彻底,拆彻底就知道了。

网友A:
据说固态继电器没有液态继电器好用!

网友:
主要电路在背面
可控硅模块化而已,很简单

网友:
4楼说的对,网上有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

网友:
可控硅,晶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固态继电器没有液态继电器好用!

还是气态的好,兄第们把回复顶上去

网友:
等离子态才是王道,未来的发展趋势,朝阳产业。

网友:
超临界态才是神好不好

网友:
那液态、汽态的硬盘估计比固态硬盘更快、更稳定

网友:
固态的继电器应该比动态的继电器稳定。因为动态的会动,固态的就固定不动

网友:
曾经拆过库顿DC50V 25A的,里面有一块双面陶瓷覆铜板,用来给功率管散热是无敌了

网友:
手上还有库顿AC380 40A,DC50V 40A的,什么时候闲着无聊把它拆了

网友:
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吧

网友:
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