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搞搞护眼灯

楼主(2024-01-23):
看了坛友diy无影灯的帖子不到50元自制高显色超宽无影工作灯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也跟着折腾了一下,打算直接把家里的灯都换了(租房廉价灯)
卧室直接买的这种玉米灯,现成的驱动,直接换LED

客厅灯感觉亮度有点低,想着直接买驱动自己搞
就学着坛友买了线性灯槽,自己打铝基板,驱动用的现成的530ma恒流电源
灯珠看有坛友说蓝光高,就选了这一款,别说我广告,我没有

铝基板,10并2串*2

1.0的厚度,一开始还想着需要钳子,发现壁纸刀划两下弯折两下就开了

上锡,贴灯珠,选了5700k+5000k的,4000k的有点偏黄,放卧室了,客厅感觉色温高点合适

二极管档测下有没有虚焊 短路 贴反,最终发现反贴了3颗。。。

上电测试,驱动手里有两个,530ma和300ma,直接用530ma的话20串实测56v,总共400颗led,单颗电流才26ma,总功率29.68w,测试了十几分钟微温,两个电源全用上,一路530ma一路300ma总功率46.48w,测试十几分钟有点烫手,应该是530ma一路有点高了,估计两路分别350ma总计39.2w应该可以长时间工作

两边颜色不一致时因为一边是5700k+5000k,一边是5000k+4000k,因为灯珠不够了

合上均光板,是这么叫吧,感觉有点不太妙

最终结果,一根的话客厅没法用,灯槽选的30mm的,估计是太窄了,有遮挡,导致牺牲了一部分光照,下方还行,房顶感觉有点暗,小压抑,再考虑是把灯条贴到原来的圆形吸顶灯里,还是再真个更宽的灯槽试试

网友:
有遮挡用led就这个样子

网友:
精神可嘉,继续加油。

网友A:
市场不是有现成的吗,买过一条,感觉还行。只是感觉频闪得很

网友:
厂家看到要哭死了。

网友:
还是要看电源板的性能,不然LED会挺亮,但是有频闪对眼睛有危害。

网友:
电源驱动板不好就会有频闪.

网友:
我觉得所谓的护眼都是噱头。当然大几千的台灯可能真的有一点护眼效果。

网友:
4000k比较合适吧

网友:
护眼只是个噱头,蓝光少了就偏黄,白平衡被破坏了,颜色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不是有现成的吗,买过一条,感觉还行。只是感觉频闪得很

电源不是恒流的

网友:
离护眼还差很多很多公里……
护眼的关键是环境光达标+局部(作业位置)提亮。

网友:
这样子真能护眼吗

网友:
改成平板灯应该更好吧,无影灯啊。

网友:
护眼只是个噱头

网友B:
问问楼主铝基板开槽咋过审的呢。

网友:
我个人觉得那种略微带点金黄光的可以,人觉得舒服 。护不护眼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楼主铝基板开槽咋过审的呢。

运气,不过就调整后重新下单,另外尽量晚上下单,好像更好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不过就调整后重新下单,另外尽量晚上下单,好像更好过点

不开槽一般都是自动过审,只要开一个槽立马就变人工,人工基本看到槽就不过。。。。如果是很细的板子,有点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