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串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4-01-23):
问一下坛友。有一块音响电池12v坏了。手里有一些18650容量都不大。有五节相同牌子卓能2500mah18650电池缺一节。电池容量测试仪实测2300多mah,内阻一样.想做成两并三串12v电池组。请问可不可以使用两节1000多毫安时并联代替缺失的一节18650。手机正好有一个两并18650容量2200毫安时左右。内阻跟单颗卓能18650内阻一样。

网友A:
再买一节不就行了吗?

网友:
每颗电池都独立带保护板可以随意串联。
不然总有个别电池放电不一致导致过充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节不就行了吗?

再买一节内阻也不一定一样。比如我还有单颗2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内阻比前面五个大。是使用这个好还是用那个两并联的那个电池。使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节不就行了吗?

买一节内阻也不一定一样。手机还有单颗2000毫安时的电池。就是内阻大。所以突发奇想使用这个两并电池。组装。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串联主要考虑容量和内阻,并联主要考虑电压

网友:
怕充放电的时候拖死性能不好的那几节电池,影响电池组的整体性能和寿命

网友:
如果是用带均衡的保护板,应该可以用。如果保护板不带均衡,就趁早想别的办法。

网友:
要均衡充电才行

网友:
完全可以,做过电动车电池,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成20AH之后,在串联成48V,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只要内阻差异不是太大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