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电批自停电路

楼主(2024-01-23):
diy电批自停电路,有条件也能用在电钻,电动螺丝刀上(用在这上面,可能需要需要解决触发开关不复位的问题,而电批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直接上电路图

网友A:
急停时电刷和换向器烧蚀很厉害吧.  要不要加上电阻?

网友:
加个大的续流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要实践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实践过才行

对比实践过了,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时电刷和换向器烧蚀很厉害吧.  要不要加上电阻?

无刷的我不懂,有刷的急停,本质上就是电机两端短路,反正我见过的带刹车的都是这样的,刹车电机有火花,确实会烧蚀换向器,

网友C(2024-03-05):
电批自停开关是扭力自停吗?扭力自停是什么结构的,我以前改过一个,扭力自停结构是弹簧压力弹珠打滑触发微动开关实现的,需要断电后还能利用惯性来归位自停开关,如果加上刹车会容易卡住在微动开关触发状态,造成无法归位

网友:
最简单的自停 就是马达上串个自恢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批自停开关是扭力自停吗?扭力自停是什么结构的,我以前改过一个,扭力自停结构是弹簧压力弹珠打滑触发微 ...

顶钢珠的齿是尖头的,在弹簧的压力下,钢圈会位移,一般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即便里面有摩擦,我改装的一个,在低于标准1档扭力时,就有低概率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普通波箱,为了加大这个齿轮的强度,齿是平的,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