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修复笔记本电源无输出故障

楼主(2024-01-23):
本本电源,20.5V, 改成24V,用来带555电钻,前阵子用来切割瓷砖缝隙,因为功率偏小,有时遇阻转不动,没及时断电,用了一段时间没输出

拆开,贴片用红胶固定,看得出有点年头了

既然是过流导致无输出,修理时着重观察外观有没烧毁迹象,果然,红圈处的电路板流了一滩黑色的东西
这张图是故障之前拍,下午修理的时候忘记拍,无法展示惨状

漏液的电容,25V 120uF,万用表测居然还有100uF, 估计内阻很大失去滤波作用

PS:主控型号被抹掉了,振荡一般是几十KHz到几百
后用电桥重测坏电容,分别1kHz, 40KHz, 100KHz
容量已经大幅下降到几乎没有,内阻也高至几十欧,起不到滤波作用无法提供足够电压,彻底废了

靠近主控芯片,应该是提供工作电压

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换上25V 220uF固态

指示灯亮,输出电压也有,接上电机,嗷嗷叫,无难度修理。

网友:
围观你们这些会维修的大佬...

网友:
手到病除,厉害

网友A:
这个是电容的质量问题。测量电解电容器还是高频测量比较准确,1000hz以上比较好,普通万用表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容的质量问题。测量电解电容器还是高频测量比较准确,1000hz以上比较好,普通万用表不准确。 ...

其实我有100k电桥,没拿出来测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带电钻电流有点小

网友:
手到病除,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会维修的厉害

网友:
电流过大,应该烧 低压那边,为啥会烧高压端 电容

网友:
最拍的是里面三条腿的管子出故障,没法替换

网友:
改24V竟然是带电钻,应该带T12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容漏电越大,普通表测的容量越大,必须上电桥,这个电容是主芯片供电滤波电容,过载和这个电容坏没有因果关系

网友:
电解电容坏了有时比较直观。

网友:
795电机堵转 看到过300w,

网友:
开关电源初级的电容,容量正常不一定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100k电桥,没拿出来测

电容都坏得这么明显了,还需要搬出电桥吗?

网友:
25V 120uF,实测居然还有100uF, 估计内阻很大失去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