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捡了个盒子,拆开看像2012年的一个硬盘大盒子

楼主(2024-01-23):
捡了个盒子,比移动硬盘盒子大,拆开一个螺丝钉,滑动开金属盒盖,

盒子上面写有2,可能是编号,是不是在机器里面,是阵里面的吗?

看样子是一个硬盘盒,但不像是普通的移动硬盘。

1为什么这么大?

2接口是什么?(是不是scsi 老的高速接口?)怎么样连接电脑?

3这个接口有什么好处?
4虽然是USB口,但是为什么找不到连接的线?公母不对!

自己加了个SATA硬盘,找了一条USB线,但是连接电脑不成功,因为USB连线口不对,无法连接。

这样的USB口,无法连接电脑。难道需要专用线吗?哪里有呢?

硬盘保护周围都是减振橡胶

5看PCB有2012字样,可能是这个年代吧?

芯片

问题很多:罗列起来
1为什么这么大?
2接口是什么?(是不是scsi 老的高速接口?)怎么样连接电脑?
3这个接口有什么好处?
4虽然是USB口,连接电脑失败,为什么找不到连接的线?公母不对!
5看PCB有2012字样,可能是这个年代吧?

网友:
智微的JM20329-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350-1-1.html
USB2.0时代

网友:
好像是长途车上的视频盒子

网友A:
有一种 两端都是 插头的线,周六日,摊上才1块钱买了条。

网友:
老式车载录像机上的硬盘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 两端都是 插头的线,周六日,摊上才1块钱买了条。

谢谢回复,请问旁边那个长长的梯形的接口是什么接口?
1元3毛3还包邮,下单一条线来玩一玩这个盒子

网友B:
专业的移动硬盘盒,感谢分享,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移动硬盘盒,感谢分享,做工还可以

这个盒子可能硬盘不容易摔坏

网友:
没看到有转SCSI的芯片

网友:
有点像老的笔记本光驱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旁边那个长长的梯形的接口是什么接口?
1元3毛3还包邮,下单一条线来玩一玩这个盒子
...

这是内盒,应该还有个外框,这样逐个配件买,成本挺高

网友:
找到芯片规格书就能知道用途。

网友:
长见识了   哈哈

网友:
找到芯片规格书就能知道用途

网友:
自己制作的,手工的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可能是专用的

网友:
可惜没银盘

网友:
车上的视频盒子

网友:
车载录像机上的硬盘盒子

网友:
首次看到,还以为车载的用的是硬盘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