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迈拓维矩VGA转HDMI转换器,拆开看看这东西为啥要100+的价格

楼主(2024-01-23):
也是一闲置物品,已挂小黄鱼:矽元创DIYSTU

定价时搜了一下官方价格

将VGA视频信号及3.5mm接口输入的音频信号打包输出为HDMI

看起来不是很值100多元的样子

网友:
用料还是比较正规的
100多块 利润确实不低呀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成本决定价格,而是销量,买的人少,就贵了

网友:
完全用不着的东西

网友A:
前些天我拆了个HDMI转VGA,三四块钱,比这个简单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我拆了个HDMI转VGA,三四块钱,比这个简单太多了。

HDMI转vga很便宜,vga转HDMI直接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转vga很便宜,vga转HDMI直接天价

因为需求和供应都很少,当然就贵了。

网友:
1百多的确实比十来块的肉多

网友:
似乎集成度比较高,之前用过类似的转换器,似乎画面有所下降,可能VGA是模拟信号,HDMI是高清信号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B:
刚刚 5元买了个 联想出品 C口转 VG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 5元买了个 联想出品 C口转 VGA 的。

这种很挑c口吧,得支持输出视频的c口才能用

网友:
这么高的价格,不会是普通视频通过这个仪器就能转换成高清的吧

网友:
这个VGA转HDMI,一般都是HDMI转VGA的,一根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
转换效果好不好 一百多确实不值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二三十还差不多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兼容效果如何?

网友:
确实有点贵了

网友:
一百多也太贵了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8.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