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无刷电机,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4-01-23):
得到个四轴的无刷电机,接红黑线无法启动,拆开看看,有懂的大神看看要哪种驱动板才能驱动。

外观

侧个身

里面有块电路板,左边三根线是接电机的,右边三根是外观上的那三根

放大来一张

局部来一张

背面

大神指点下,看哪种驱动才行,X宝搜了下,有好几种驱动板,不知道哪种合适。
完。

网友:
白的加PWM试试

网友:
好东西,凑齐四个就可以开飞机了

网友:
这是三相无刷电机,你需要买个电调和舵机测试器就可以驱动了,但是没啥太大意义~

网友:
这带的不就是驱动板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PWM信号还是CLK信号驱动的,要自己尝试

网友:
无刷电机现在很多了

网友:
5x6 双mos,驱动板还是那一套百年不变的设计,板子做的倒是很小

网友:
那种几百块的遥控飞机估计就是这种用料了

网友:
驱动板的设计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电调吗?

网友:
先试试买PWM小板,旋钮拧最小,接在黑白线,上电有自检音乐,没声后慢慢拧大旋钮。如果不转,有信号协议,只能买6到24v,5A航模无刷电调,可选按键旋钮调速2款。

网友:
要买个电调和舵机测试器

网友:
无人机的电机,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硬盘电机驱动板应该可以驱动,只是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这个测试仪DIY一个接上去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953-1-1.html

网友:
感觉没必要买配件 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