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SM2258xt量产问题,颗粒pf29f32b2alcmg2和29f02t2aocmg4

楼主(2024-01-23):
我的硬盘是朗科的n500s480g
在给手机备份的时候掉盘了,目前的症状是无法格式化,花了三小时低级格式化后文件还是在那。

(以上是这块盘的CE)
在UFD_MP目录下Setting.set中option下添加参数
SpecialUnbalanceCase=2
之后就不会出现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14)错误了
但换了十几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都只会提示以下两个错误
Compare Flash Fail (17)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颗粒是pf29f32b2alcmg2和29f02t2aocmg4

全览图

网友:
7、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
检查ID是否一致,不一致考虑颗粒虚焊,或主控虚焊,或颗粒坏

网友:
闪存体质不太一样吧,降低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