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心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DP轉HDMI的轉換線(頭)

楼主(2024-01-23):
我的電腦是2022年6月買的HP EliteDesk 800 G1 Desktop, Intel Core i7 4770 3.4Ghz, 32GB DDR3 RAM, 1TB SSD Hard Drive, USB 3.0, DVDRW, Windows 10 Pro

發現背後有兩個DP孔,但是不知道是什麼作用,只用VGA線接到顯示器上面算了,昨晚無聊隨便在電商網逛逛,才發現這就是HDMI的輸出口,但是要用轉接器轉換到HDMI輸出!不說二話,馬上下訂單玩玩!

网友:
这个线不难找,
x宝多得是,
我老早也买过,
给联想 x230 笔电用。

网友:
估计这种转接线国外需求不多吧。反正国内电商平台都很容易找到。

网友:
马家各种转接头都有,但质量参差不齐

楼主:
當時我的DELL後面沒有這接頭,只有VGA,DVI,HDMI的獨立顯卡,後來更新了這台機後發現有個叫DP的接口,不見有HDMI的接頭,以為是MINI HDMI的,但是嘗試用線插上去,插不進去,那就算了吧!只有一個VGA的就用VGA的吧!沒想到是DP轉HDMI的接口!

网友A:
22年的电脑还有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年的电脑还有光驱?

你可以選擇不要的,可以換一個讀卡器,同樣價格!但是我還有許多舊的DVD需要轉換到電腦裡,至於讀卡器隨便買一個USB讀卡器就可以了!(注:這台機子的DVD-RW是用筆記本式的,不是台式SATA那種!)

网友B:
2022年选的二手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年的电脑还有光驱?

4代I7有光驱不正常吗?

网友:
单纯的这种线多的是,但是如果你想挑芯片的话,得要好好找,一般是建议买支持4K60Hz的,然后支持4K60Hz的主要好象有两种芯片,价格印象中差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代I7有光驱不正常吗?

其實市面上有外置的DVD-RW賣的,價格也不貴,但是那個價格二選一,要不就是DVD刻錄機,要不就是五合一讀卡器,你也可以說兩樣都不要,但是價格也一樣,沒有便宜!難道更原始點,我要3.5寸軟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2年选的二手电脑

應該是上市大概半年的型號吧,單主機100多塊連運費(附送的鼠標和鍵盤是雜牌,可以忽略),預裝英文版WIN10 PRO,後來給我用USB裝了一個中文版的WIN10 64位專業版!到現在無論是硬件還是操作系統一直都很穩定,一次都未曾死機過!

网友:
淘宝有DP转HDMI的线,直接买一条比这个转换线可靠!

网友:
回家了吗,,淘宝买的旧货8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上市大概半年的型號吧,單主機100多塊連運費(附送的鼠標和鍵盤是雜牌,可以忽略),預裝英文版WIN ...

上市半年?4代CPU?

网友D:
看到四代处理器瞬间感觉像是回到了原始社会,家里还扔着两套B85主机(属于四奶机和五奶机),一套E3 V3,另一套i3-4170装的P106-100用来瞎玩,一个月都开不了一次机!

网友:
我好像穿越了!我是来挣加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四代处理器瞬间感觉像是回到了原始社会,家里还扔着两套B85主机(属于四奶机和五奶机),一套E3 V3,另 ...

我家還有P4運行XP的手電呢,淘汰放在一邊吃灰,接著換了戴爾I5 運行win7,用了6--7年左右。前幾年壞掉,後來換這台HP I7運行win10,平時我的電腦是下載youtube視頻,音樂,上論壇,查電子郵件,處理銀行事物,翻譯,聽歌,看電影而已,我不玩遊戲的,這台機才買了$100美元多連運費,足夠我平時用了(主要我不是遊戲迷,是真正討厭玩遊戲的人,所以太高級的電腦對於我沒用!)

网友E:
DP转HDMI是有芯片的,不像HDMI转DVI纯物理接口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转HDMI是有芯片的,不像HDMI转DVI纯物理接口转换。

我就是說,他裡面一定有芯片,好像那個網站還可以用S-VIDEO,RCA,HDM等I轉USB的配件,價錢也不會超過15塊以上,也是用USB供電的,有些還要驅動程序!而且看他的體積很小,不需要在外加一個盒子,外接電源之類的!好奇怪,但是效果和質量就不知道怎樣了!我才買了一個藍牙接收器,可以用任何藍牙的設備發射,他來接收和解碼,同時還能轉為立體聲輸出或FM發射(發射頻率可調),USB供電不需要安裝驅動程序等,只要有USB的接口給他供電就可以了,效果還不錯,才是3美刀而已,假如叫我自己設計,製版,採購零件,外殼,焊接等,我相信很難做出來,而且這玩意我是貪好玩買回來的,說真的,哪有人真的需要這玩意呢?(果然又給我炒價了,看我買的時候才是兩塊錢多一點,現在點進去漲價了一倍,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哦!)

我買的時候付的價錢(連時間日期都有在下面標識)

這是剛點進去同一個網站的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