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双贴东芝TH58TFG9DFLBA8C少了一个ce,求助

楼主(2024-01-24):
这种情况是没焊好还是颗粒坏了,单颗32G的颗粒检测出了49GB
因为是两片都贴好才上机测试,到底是哪一面的问题,主控芯片那一面还是另一面
板子是大树家的3268AB  4CE双贴

网友A:
R6,R7检查一下,0欧跳R7试试

网友:
ce跳线没搞对?

网友:
感觉是CE跳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R7检查一下,0欧跳R7试试

板子默认R6,已经跳了R7 2CE+2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默认R6,已经跳了R7 2CE+2CE

可能还要跳sb8,我贴的是ddj的

网友:
开卡工具的老毛病?换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要跳sb8,我贴的是ddj的

sb8跳了sb10

网友B:
我没有贴sb10,3268M的 r6 r7 应该没问题,不像3267的板子标个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贴sb10,3268M的 r6 r7 应该没问题,不像3267的板子标个反的

拆掉了少CE的那一片,先试试一片开卡,开卡失败无数次了
先是PRETEST FAIL(01) Cannot find sm3259 info,坛里有贴子解决了这问题
现在是format过程中会掉电,还在尝试解决

网友:
这个主控只支CE,3268M才支持8CE,对吗?

网友:
板子是 (天蓝色 4CE双面152)
芯片是4ce  64g
闪存型号
TH58TFG9DFLBA8C
闪存品牌
Toshiba/东芝
闪存容量
64GB
CE数量
4
闪存ID
983AA4937AD1,983AA4937A51
闪存单元
MLC
闪存制程
15nm
闪存类型
NAND
封装类型
BGA132
工作电压
VCC: 3.3V VCCQ: 3.3V/1.8V
楼主就不哟双贴了,不成功看看是否支持此芯片

网友:
开卡软件版本。。考虑一下。。

网友:
9DFL不是单颗4CE的闪存吗?SM3268P也支持4CE啊,所以只能单帖,不能双贴的啊,有一个CE没识别到所以显示49G,当然开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