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何有些电脑主板必须在启动之前接好显示器?

楼主(2024-01-24):
电脑启动完成之后,再接显示器,显示器是黑屏,

但是通过网络是能ping到主机的,为何会这样?

网友A:
你接键盘和鼠标了吗?屏幕需要按任意键唤醒。
或者可以取消节能、休眠之类的设置,让显示器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键盘和鼠标了吗?屏幕需要按任意键唤醒。
或者可以取消节能、休眠之类的设置,让显示器常亮。 ...

接键盘了,如果开机的时候没接显示器,开机之后拆解显示器,按键盘唤醒不了屏幕,但是可以ping通电脑

网友:
我猜VGA和DVI不支持熱插拔的原因吧?我的電腦用HDMI輸出就沒這回事!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除非显示器是坏的或者线没插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双显卡,并且主显卡还集成在主板上,这时就会转为内部输出,但又没有线连接到外部,这时通电自检后没有检测到第二显示器就不会再次激活输出,一直保持黑屏状态,进入系统后可用快捷键Win+P激活第二显示器,一般按两次就会有反应!

网友:
原来有的电脑检测输出,没有输出滴滴响。

网友:
可能是主板在启动时就没有检测到显示器。

网友:
多显卡 选择问题,系统选择的输出接口不是你后插的那个接口,有的主板在bios里有默认输出选项,有的没有

网友:
也可能是没接显示器,主机默认的分辨率刷新率太高,导致显示器达不到要求所以不工作黑屏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有的显示器 不支持热插拔 有少数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有个LG垃圾显示器,每次正常开机显示器不亮,必须拔了显示器电源再插才会亮

网友:
零几年的方正也有这类毛病,一夜没关机也是黑屏,必须显示屏断电,才能显。厂家解决:节能唤醒功能BUG。

网友:
我估计是有多个显示接口,没接显示器时输出并不一定在你要接显示器的接口上

网友:
开机BIOS默认第一显卡的数字输出优先,没有检测的话不管有没有就直接给模拟输出,进系统后由系统设置决定,会检测哪个接口上有显示器才给输出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坛友们有这么多方法楼主可以挨个试试。

网友:
有些接口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
有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