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除灰应该用什么刷子?除了下灰,然后显卡点不亮了:(

楼主(2024-01-24):
除灰用的是这种黑色的防静电刷子,
这种刷子能把显卡刷坏么

网友:
用油漆工用的木柄纯猪毛刷子。。。。。

网友:
我用这样的。

网友:
是接口处接触不好吧,把金手指用橡皮擦一擦,多拔插几次试试。

网友:
灰电平衡被打破。

网友:
跟刷子没关系,纯属意外事件。

网友:
传说中的灰电平衡?

网友:
应该用自来水冲洗

网友:
不说我还以为是刮胡刀用的清洁刷

网友:
吹尘器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插槽想办法清理一下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 是金手指出以外了。

网友:
灰电平衡打破

网友:
可能仅仅是意外,跟刷子无关,清洁一下金手指再看看。

网友:
也许仅仅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灰电平衡破坏了?

网友:
不要用钢刷啊

网友:
除了金手指,这卡可能也会有12V独立供电,那个插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