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直播电视软件靠谱吗?

楼主(2024-01-24):
PDD上买U盘的直播软件靠谱吗,老人还是比较想看电视台节目,试过地面波了,只有2个台。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
不靠谱,这直播软件要维护!要安心还是向广电网络妥协吧!

网友:
就是一个128m的u盘,里面塞几个apk,然后就能挣一笔,没意思

网友:
老人看的还是广电吧。

网友:
软件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A:
小薇、我的电视、梅林、星火海外

网友:
坛子里安利的还在用。就不告诉你们

网友:
现在网上免费直播APP  多的是  想要的找我

网友B:
老人看电视还是广电的有线好,能看本地台,

网友:
老人看还是装广电的有线电视吧

网友:
不靠谱,老人看还是装广电的有线电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人看电视还是广电的有线好,能看本地台,

好多直播软件也可以看本地台

网友:
不靠谱,最好还是上一个电信宽带的IPTV吧。不贵,

网友:
靠不住,现在随时会被打掉

网友:
PDD的不靠谱,因为但凡这种直播软件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升级的,服务器升级,客户端没有及时升级就不能用了。

网友:
网上好好找找还是有的,不一定非要去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薇、我的电视、梅林、星火海外

果然懂哥

网友:
靠不住,现在随时会被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