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不必了,搜老站找到资料了JMF602

楼主(2024-01-24):
按楼下兄弟的建议,已经在老站找到资料了。这东西,钓胜于鱼啊,瞎折腾呗。

在下没玩过SSD主控板,闲的没事,搞了个16贴JMF602主控板,手头有8片8G闪存芯片,但不会往这主控板上装,有俩疑问:1、8个闪存颗粒需要安装在16贴上的那几个位置?2、是全焊接完毕后,统一用开卡软件搞,还是需要逐步来?谢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别浪费F 了,不带缓存,速度慢,真想要,花30块去海鲜市场收一个。。如果F的容量小吧不值得折腾,如果F的容量大吧,真的是潘金莲让武大郎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浪费F 了,不带缓存,速度慢,真想要,花30块去海鲜市场收一个。。如果F的容量小吧不值得折腾,如果F的容 ...

这个比喻...真是恰当!不过也行人家武大郎身体小,东西大啊!

网友:
602你折腾啥子劲,你要是练手那就去老站翻翻帖子全当消磨时间了

网友:
直接BGA吧

带脚的不好整,容易连锡短路,我曾经连锡短路0.4A,贴反了,2A大电流,竟然没事

网友:
一个个焊接,别一次焊完,要不然哪个不行都查不到

网友B:
看到同款手机说两句,8贴全贴主控面,焊接技术过关的话全贴上开卡,不过预习功课要做,这个支持的TSOP都比较老了,新制程的肯定不支持。性能呢比较拉胯,当移动硬盘凑合用。SATA口边上补上USB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同款手机说两句,8贴全贴主控面,焊接技术过关的话全贴上开卡,不过预习功课要做,这个支持的TSOP都比 ...

谢谢!兄弟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