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大佬们,感谢帮忙,2258H擦除系统块

楼主(2024-01-24):
RDT出错了,打算重新跑RDT,2258H的主控在哪里可以擦除系统块,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用58XT,增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8XT,增加参数

大佬,如何操作呢?谢谢,总是有些奇怪的问题,win7下跑RDT总是提示ID错误,检查没问题,擦除了系统区块也是这样,换到WIN10短接开卡成了,参数如何设置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8XT,增加参数

大佬,58H+KPUUGY8SCM颗粒(盖标片),给个设置好的文件可以么,谢谢了,大佬,RDT和开卡的,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58H+KPUUGY8SCM颗粒(盖标片),给个设置好的文件可以么,谢谢了,大佬,RDT和开卡的,感谢大佬 ...

58XT 工具 setting.set文件 中option选项 增加 EnableEraseSystemBloc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