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灵越14 pro(7420)充电口更换记录(教你如何搜索购买配件)

楼主(2024-01-24):
2019年8月购买的戴尔灵越14 pro(7420),该机型充电插座设计过于秀气,120W充电功率下,刚过质保期半年就接触不良了,自己动手换件比较节约。好在机器新,配件在淘宝上很容易找到,十几块钱也不贵。
拆机很简单。机器背面六个螺丝。屏幕转轴左右两边的螺丝是卡在背板上的,拧松时会将背板顶起来,这是正常的,也方便拆卸背板。
所以应该最后拧松这两个螺丝。

拧松所有螺丝后,利用翘起的边缘,用合适的工具沿四周稍微用力撬一遍就能取下背板。
拆卸右上角固定屏幕转轴的螺丝(3个,下图红圈内),充电口被压在这下面。

掰起右侧屏幕转轴的固定铁板,就可以取下充电口了。

充电口通过一条线连接接插件,插在主板上。接插件上有物料编号标签。下图红圈内就是物料号(0DG7FN),用这个编号在淘宝搜索就能找到准确的配件。

下图是网购的配件,可见物料号一致。

连接线被散热片和屏线压着,可以从下图的位置穿过屏线,散热片位置稍稍用力就能拉出来。

用相反顺序装上新的配件,确保插件插入牢靠后,撕掉下图红圈内的离型纸,将背胶贴在插座上,防止插头松动。

至此,更换完成。试机正常后逆序装好机器即可。

补充内容 (2024-1-31 08:23):
刚发现,机器的购买日期弄错了,不是2019,是2022年。特此更正,以免误导大家。2019年版本也许不是这样的电源插口,有没有这个机型也是两说。

网友:
戴尔机器相对好拆

网友A:
不顺便换成TYPEC的?更通用些。

网友:
戴尔的充电口就是好拆,一条线一换就行

网友:
是不是烙铁焊接一下也可以用

网友B:
查了充电器19.5v
可以装个C口20v诱骗器,65w充电器就行
前面把我电脑锁孔处装了一个,刚刚好,都不用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顺便换成TYPEC的?更通用些。

看照片像是小三针,内芯应该是识别针,好像不能直接改typ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充电器19.5v
可以装个C口20v诱骗器,65w充电器就行
前面把我电脑锁孔处装了一个,刚刚好,都不用打孔 ...

看着像小三针的接口,内芯应该是识别针,用C口诱骗还需要加识别电阻,否则默认识别为45W充电器,只能开机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小三针的接口,内芯应该是识别针,用C口诱骗还需要加识别电阻,否则默认识别为45W充电器,只能开机 ...

我的联想一样要加电阻的,不加电阻都不能开机

网友:
这模具看着不错哦

网友D:
内存有必要做一个盖子吗?

网友:
双风扇  三热管 可以

网友:
这机子好拆。。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都在去了皮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有必要做一个盖子吗?

不是盖子,只是一张提示标签,用的比较厚实的塑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小三针的接口,内芯应该是识别针,用C口诱骗还需要加识别电阻,否则默认识别为45W充电器,只能开机 ...

确实是三针,估计是有识别电路。这次没有仔细研究识别电路的类型,也没有看到相关资料,还望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一样要加电阻的,不加电阻都不能开机

能详细说说加电阻的具体细节吗,谢谢

网友:
这个换配件真方便

网友:
看到楼主都这么厉害了,我偷偷的把手里的笔记本藏起了,准备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