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机充满自动停止模块,猜芯片

楼主(2024-01-24):
汽车电瓶充电机充满自动停止模块,12V24V汽车电瓶充电机,加装后充满自动切断供电,核心八脚芯片,商家打磨了,谁知道是什么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忙猜,就一个类似358之类的比较器

网友:
啥芯片,就是个比较器,比如lm358之类的。

网友:
开盖作对比!

网友:
看下引脚接线应该是比较器类芯片如358等

网友:
不是运放,不是比较器。电源脚是1,输出脚是6

网友:
楼上的,324不止这几条脚

网友:
其实要判断电瓶充满很难,还是末端用恒压稳当

网友:
就是358,我有一个类似电路的充电器,用的就是358

网友:
不像是358 ,按图片看1脚是正,8脚是负,4脚是电压检测输入

网友:
lm393 不更简单

网友:
我猜芯片是358

网友:
看了好一会,差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