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我想问问大家二手示波器用来学习用,质量靠谱吗?

楼主(2024-01-24):
大家好,我在这里咨询的是我想买示波器搭配信号发生器用来自己学习电子电路用,目前两个仪表我都没有。我看新机器目前带宽都是100兆的1G/s,对于我来说这个带宽是真的很高。我想自己学习用不着这么高的带宽和采样率买那个高配置还有点浪费。但是看了看这个网站上的人用的普源DS10**DS11**系列的示波器后他们说有故障在维修的帖子我就担心了,因为我看中的二手示波器就是这两个系列的中的一款还没定下来,也担心自己买到用不久就会坏掉,而且二手的示波器他们质保说是一年。而新机器质保是三年。我就有点困惑到底怎么办好呢?有没有买过的用户探讨你们的感受,顺便给我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找个不要钱的最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不要钱的最好,哈哈哈

能不能正经一点

网友:
鼎阳  普源  泰克  力科 买就是了!怕啥

网友:
任何电器产品都会有故障的,各品牌的差异只是故障率的多少而已。一般来说,大品牌相对来说可靠性要高些。现在各种示波器都不贵了,模拟的更是白菜价。所以找一台不是太老的型号,看上去还可以的二手示波器来学习,还是可行的。

网友B:
前怕狼后怕虎,那还玩得der

网友:
看你用途,买个完好的二手就行,便宜的几十块钱,好一点的四五百也可以了,坏一般是测试了高电压。信号发生器买个有屏幕显示波形的便宜货就可以了。没屏幕简单的也就几十块钱,一百多。

网友C:
我个人倾向于泰克二手示波器,现在500元上下,一线大牌。
泰克低端示波器屏幕分辨率低,但对于8位示波器来说其实也够;存储深度低,但如果只看模拟信号,不抓单片机、CPU出来的数据,其实影响没那么大。泰克示波器触发非常靠谱,整体可靠性也高。
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看屏幕显示效果,有的可能老化严重。

网友:
前几个月460收了台二手优利德UTD2102CEL,收货当天晚上就花屏,还好退货卖家没要我出运费。随后380又收了台二手泰克Tektronix TDS1002,从大学淘汰下来的,成色不存带宽也够用,一直用到现在没出任何问题,有机会整张通讯卡破解带宽什么的

网友D:
怕二手坏买新的啊,学习又不用买好的,汉泰新的示波器也就八百多块。等需要更好的示波器,这个新的还能卖换钱。二手的成色和精度都不能保证,还是推荐买新的,二手的价格也没啥优势,成色好的普源ds1102e也要六七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怕狼后怕虎,那还玩得der

你这是什么人啊,人身攻击啊??你是什么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倾向于泰克二手示波器,现在500元上下,一线大牌。
泰克低端示波器屏幕分辨率低,但对于8位示波器来 ...

单片机的数据可能会需要抓,因为工作涉及这块。泰克那个示波器我查了一下可不像你说的那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二手坏买新的啊,学习又不用买好的,汉泰新的示波器也就八百多块。等需要更好的示波器,这个新的还能卖换 ...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数据可能会需要抓,因为工作涉及这块。泰克那个示波器我查了一下可不像你说的那么便宜啊 ...

长数据,泰克低端示波器抓不全,看个人需求吧,有的是配合逻辑分析仪使用。
示波器用熟了,设置好触发,很多数据问题,泰克低端示波器都能抓到。

9楼不就买到了。
刚某鱼随便看了下,TDS1002卖三百多到四百多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数据,泰克低端示波器抓不全,看个人需求吧,有的是配合逻辑分析仪使用。
示波器用熟了,设置好触发, ...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带的协议解码是一个功能吗?

网友:
学电子的话示波器不是必须的。示波器主要是调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带的协议解码是一个功能吗?

我不写软件,没用过逻辑分析仪,不清楚

网友:
二手示波器除非仍未过原厂保修期,否则就不要相信店家什么的一年质保,当它没保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带的协议解码是一个功能吗?

基本功能差不多

网友:
1000左右的的普源,鼎阳带保入门机器,基本都带协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