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源新生

楼主(2024-01-24):
用了好多年的双路线性电源,电压表显示不太准了,最大误差200多mv了,显示精度只有一位小数,使用也不太方便了,小改一下吧。
准备好的5位电压表,4位电压的砍300mv底数,线性误差也有点大,不爽。

主路调压电位器换成多圈的,从路不动,并串联时,主路可以同时控制,没必要换了。

双路电源,不能共地,每路的电压表和电流表都是独立供电的,新买的5位电压表没有整流电路,随便加个二极管和7805和电容供电,表头功率很小,半桥整流就够了。

100mv电压

1v电压

5v电压

10v电压

20v电压

30v电压

这么看着就舒服多了,还是线性的用着舒服。

网友A:
有必要要那么准嘛。。。现在的电器对电压要求没那么精细

网友B:
两路不共地是说可以串联使用不?

网友:
突出一个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不共地是说可以串联使用不?

是的,可以串并使用,从路电压、电流控制跟随主路。

网友:
楼主是大户人家啊~

网友:
精准度要求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要那么准嘛。。。现在的电器对电压要求没那么精细

大部分时候用不到,偶尔用到时,精度不够很难受的!

网友C:
变压器不错啊,线性电源不错,就是损耗大了,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不错啊,线性电源不错,就是损耗大了,效率不高

是的,线性效率是低些,好在便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