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轩逸经典1.6L和逸动1.4T,都是最低配,选哪个合适?

楼主(2024-01-24):
看了下价格,好像落地都是8万左右。质量稳定估计还是轩逸好一点,不过动力太差了,逸动1.4T动力不错。

网友:
如果后期考虑换车的话,肯定轩逸保值率高。

网友A:
怎么不考虑雷棱?

网友:
油耗和保值的话轩逸;最求速度与激情的话逸动;话说回来轩逸最低配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考虑雷棱?

雷凌1.5动力也很弱吧?1.2T三缸选的人不多

网友:
威朗1.5T这个车不错!

网友:
1.6  1.4T动力都 弱,开空调都 不行

网友:
还是轩逸,城市用车动力次要

网友:
轩逸是出了名的薄皮大馅,空间倒是不小,油耗也不高,其他的就别要求太多了

网友:
选带T的吧 好像1.4T可以比1.8L了

网友:
动力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还是选1.4t的逸动吧。湿式双离合也比轩逸的cvt开起来有激情。cvt这变速箱北方冷保护不说,一脚油门下去干吼不走确实不爽。

网友:
佛系买轩逸

网友:
从车船税角度来说的话,1.4T每年少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CVT不太好把

网友:
我辣馒头1.4T高功率版,谁说我起步劲小跑不赢我不服,除了变态的电车

网友:
你都这么问了,肯定是过不去逸动国产这个坎,还是买轩逸经典吧

PS,抛开所谓的日产合资,逸动哪点不如?

网友:
1.4T吧,不然太肉了。

网友:
要省心还是要轩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