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LCD12232显示中文问题

楼主(2024-01-24):
手上正好有块DV12232G VER2.0的屏,20引脚的,
引脚如下

手上这个试验板有个LCD12864接口,引脚如下

后面有几位不一样,
把它装到试验板的12864的位置,能正常显示,就是没有背光,

用LCD1602的程序稍做修改就能显示字符,所有字母数字都正常
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中文正常,有些是乱码,比如输入数码之家就显示其它字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字库不全?

楼主:
“数”不能正常显示,用拼音代替,“码之家”能正常显示

网友:
数字因为编码表和编译程序冲突。好像有讲解过。

网友:
是keil的问题。
0xFD问题是KEIL固有的问题,它使用一些字符作为特殊控制字符(比如0XFD),由于英文显示ASCII码是0x20~0x7F,所以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中文编码有0XFD,所以包含0XFD的汉字显示就会乱码。
KEIL公司推荐的方法是增加转义字符,例如“数学”,这样处理即可:Printf("数\xFD学");

以下是涉及0xfd的汉字,常用汉字不多:

褒饼昌除待谍洱俘庚过糊积箭烬君魁例笼慢谬凝琵讫驱三升数她听妄锡淆旋妖引育札正铸
佚冽邶埤荦蔟摭啐帻猃恺泯潺妪纨琮椠辇挲臊忑睚铨稞瘕颀螨簖酏觚鳊鼾

楼主:
数码之家果然是卧虎藏龙,
高手一指点就是不一样,

网友:
现在才知道安装软件里的0XFD补丁的作用。

网友:
虽然不会写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给keil打一下补丁,网上常用的晓奇的0xFD补丁就可以的。

楼主:
代码补上,这种写法看起来要简洁很多

楼主:
lcd部分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delayms.h"        //延时

sbit lcd_rs=P0^4;        //数据或命令选择
sbit lcd_rw=P0^3;        //读写选择
sbit lcd_en=P0^2;        //使能
sbit lcd_psb=P0^1;        //并串方式选择
//sbit lcd_rst=P0^0;

void lcd1223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lcd_rw=0;        //0写1读
        lcd_rs=0;        //0写命令1写数据
        P2=cmd;        //把命令送到P2口
        delayms(5);        //
        lcd_en=1;        //使能
        delayms(5);        //
        lcd_en=0;        //关使能
}

void lcd1223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w=0;        //0写1读
        lcd_rs=1;        //1写数据0写命令
        P2=dat;        //把数据送到P2口
        delayms(5);        //
        lcd_en=1;        //使能
        delayms(5);        //
        lcd_en=0;        //关使能
}

void lcd12232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写字符串
{
        while (*string !='\0')        //一直到字符串结尾才跳出循环
        {
                 lcd12232_write_dat(*string);        //把字符串写入
                string++;        //下一个
        }
}

void lcd12232_init()
{
        lcd_psb=1;        //并口方式
        lcd12232_write_cmd(0x30);        //00110000基本指令8位
        lcd12232_write_cmd(0x0c);        //00001100开显示,光标关
        lcd12232_write_cmd(0x01);        //00000001清屏
        lcd12232_write_cmd(0x02);        //00000010清DDRAM
//        lcd12232_write_cmd(0x06);        //00000110光标及显示右移一位
//        lcd12232_write_cmd(0x0e);        //00001100开显示,光标开
//        lcd12232_write_cmd(0x0f);        //00001100开显示,光标开,反白
//        lcd12232_write_cmd(0x36);        //00110110扩展指令8位开绘图
//        lcd12232_write_cmd(0x34);        //00110100扩展指令8位关绘图
//        lcd12232_write_cmd(0x80);   //10000000第一行开始
//        lcd12232_write_cmd(0x90);        //10010000第二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