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PSLC测试:涨C3喽

楼主(2024-01-24):
这固件一言难尽啊,592PSLC跑600多圈必出问题...

不用592测了,用58xt,颗粒换成同一硬盘的其他颗粒。坐等58xt板子到祸
还有,请教一下,592跑完rdt不短接直插电脑,为什么读不到rdt结果?错误是找不到rdt区块,跑过好几次都这样

楼主:
这次不仅写入1m,还掉盘

网友:
我记得2246en的是jm20329转接卡在USB2.0口,JMS578刷开卡固件也行,58应该也是吧

网友A:
用ASM1153E即可不短接看RD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SM1153E即可不短接看RDT结果

我的是ASM235固态u盘板

楼主:
总有刁民想害朕
600PE就歇菜的原因是这个?!

网友B:
你的这个600圈是按照SLC容量来算的,涨了C3但是没有像坛内的大佬说的会掉盘,还是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600圈是按照SLC容量来算的,涨了C3但是没有像坛内的大佬说的会掉盘,还是很不错啊 ...

2楼欢迎您

网友C:
你也是个人才。都已经开成slc了,只跑slc的rdt不就完了。不知道你跑一遍mlc的rdt干啥用的?只开一个ce能大大加快跑圈速度,,到现在你还是开全容量,,看rdt结果对转接卡没有什么要求,,手里十几个转接卡最便宜的6块钱的一样看rdt

网友D:
我更想看qlc开pslc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个人才。都已经开成slc了,只跑slc的rdt不就完了。不知道你跑一遍mlc的rdt干啥用的?只开一个ce能大 ...

开1个ce跑圈掉盘,2个也掉,都试过了,开全容也是万般无奈。
(好像可以只贴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想看qlc开pslc的稳定性如何

所以哪里买全新的qlc/那些垃圾片和写穿的开不开都一个样,该漏电还漏电

网友:
开卡了有什么用呢,这些主控比原厂主控好吗

网友:
短接还能看到rdt信息吗?短接后必须保存rdt信息开卡后才能看到吧

网友:
我更想看qlc开pslc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