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970 EVO plus装在移动硬盘盒里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4-01-24):
最近在攒台式机,主板和U都是可以超频的配置,当时为了亮机,手里有个便宜的型号写的650的先马的电源,做好系统后迫不及待的就把装着970 EVO plus 1T的移动硬盘里的虚拟机往主板上的硬盘里拷贝,当时不知道咋想的,用的是剪切,速度整体都还行,400M左右的速度,结果拷贝了一半速度就掉下去卡住了(整个虚拟机有100G)最后系统提示:指定不存在的设备(应该是盘掉线了)稍微等一会儿系统又检测到这个移动硬盘接入系统

后面又试了一下,用复制操作就不会中途出错,能顺利完整的拷贝这个数据,唯独剪切操作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刚开始我怀疑是移动硬盘盒的问题(最开始用的是绿联的支持双协议的硬盘盒)同样的操作我又把这个970拆出来装到之前用过的奥睿科的也是支持双协议的硬盘盒,故障也一样,剪切中途就会卡住(应该也是掉盘了)

我就想知道复制操作和剪切操作是不是硬盘的功耗表现不一样?因为自己平时不折腾存储设备,我也没专门测电流的usb工具,就想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兄弟们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我还做过的测试:1、同一个硬盘我插我笔记本上剪切同样大小的虚拟机,双向剪切操作(硬盘剪切到笔记本或者从笔记本剪切到硬盘)都能顺利进行完
                          2、我用以前买的绿联的usb转SATA线(带12V电源适配器)插一个闪迪的2.5寸100G的SSD硬盘,插台式机主板上双向剪切一个40多G的虚拟机文件都能顺利操作完

可能的原因:1、那个先马650电源的5V输出不够,导致我主板的USB口输出电流不够
                   2、硬盘有问题

楼主:
最开始用的这个绿联

发现不对后又换这个奥睿科的测试

网友A:
跟电源没关系,剪切是不安全的,因为传输途中哪怕出一点意外,正在传输的那个数据就得报废。具体原因说不清楚

网友B:
峰值工作大概有7,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源没关系,剪切是不安全的,因为传输途中哪怕出一点意外,正在传输的那个数据就得报废。具体原因说不清 ...

我这个情况,USB设备有弹出然后再次接入系统的过程,感觉像弹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工作大概有7,8w

有测试工具推荐吗

网友C:
剪切是把你选中的信息放入到剪切板中,你单击复制后又会多出一份。剪切操作后原来的地方就没有那个信息了。----感觉是对硬盘做了二次操作

楼主:
经过我多次测试,回盘设备的参数,结论:应该是接口兼容性问题

翻了一下购买记录,奥睿科还有绿联的盘都是USB3.2的标准,但是我之前测试插台式机主板的USB口是蓝色的,手册上说这几个口是USB3.2 Gen1的标准,主板上还有几个红色的USB口,就是3.2 Gen2标准的,换插到3.2 Gen2后双向剪切都能顺利操作完成,而且速度也比3.2 Gen1要高,蓝色的Gen1拷贝过程也就400M每秒的速度,换到Gen2的口速度在900M每秒以上

有点纳闷的是我前文提到用笔记本测试顺利,但是笔记本上所有的口都是USB 3.1 Gen1的,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也有可能是主板的USB驱动兼容性不好吧?毕竟这个机器刚做好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切是把你选中的信息放入到剪切板中,你单击复制后又会多出一份。剪切操作后原来的地方就没有那个信息了。 ...

没有重复操作

网友:
测试过功耗,金士顿a2000 512g m2硬盘盒 5v  0.1-0.2a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