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linux。

楼主(2024-01-24):
网上闲逛,看到手机安装postmarketOS,正好手边有一个手机有适配,尝试一下。先在Windows 7下刷机成功,却卡在启动阶段,不能进入系统。无奈转到debian再刷,这回成了,不明白啥原因造成的。刷机过程网上有很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叙述。

启动。

密码登陆。

直接进入桌面。

桌面的下拉操作。

firefox。

leafpad,文本编辑器。

模拟终端,输入了两个命令。

配上蓝牙键鼠,体验应该还可
以。

网友:
嗯,nice 不知道可不可以给金士顿v300 开卡

网友:
方便是方便,但是手机的系统体验感太差,不如PC终端

网友:
俺的小米想刷windows ,不知道哪里有下载?

网友A:
安卓、ios底层好像都是linux,理论上应该都能刷

网友:
这系统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ios底层好像都是linux,理论上应该都能刷

iOS好像是unix

网友:
羡慕啊 自己七彩虹1898a 一直想刷个win  无从下手

网友:
unix和linux是亲戚,unix可以说是linux的父亲,linux最初也是开源的产物

网友:
看起来很酷的样子

网友:
linux比较小众,要刷就刷Windows好,软件更为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ios底层好像都是linux,理论上应该都能刷

Ios的底层是FreeBSD

网友:
不错的样子,很怀旧

网友:
能干点儿啥用

网友:
玩玩可以的!

网友:
如果手机能支持HDMI输出就完美了,配合显示屏,可以当移动NUC用

网友:
现在新手机都不给解bl锁了

网友(2024-08-15):
手机上安装了  终端的termux